测量普通电池是否有电的正确方法

楼主:
不少人看到这个标题就会觉得可笑然后鄙视地对我说:“这谁不会啊,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是否远小于标称电压就知道有没有电了”,但有经验的人会告诉你,只测量电池电压而确定电池有没有电的方法不完全准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听我如下解释:

首先,测量电池电压固然是最明显直接的,比如一节1.5V的干电池用万用表测得只有1.2V甚至更低,说明肯定是真的没什么电了,但如果有一节本身1.5V的电池,当你用万用表测得其有1.5V甚至更高的电压时,它真的就一定有电吗?答案是未必有电,原因在于电池里有个东西叫“内阻”(至于电池内阻是什么东西请自行问度娘,这里就不解释了),大家只需要知道正常的新电池内阻很低,而随着电池用旧,内阻会越来越大,而内阻的大小直接影响电池释放电流的能力,在内阻一定的情况下,电路中的工作电流越大,在内阻上的压降就越多,而加在设备上的工作电压就越低,比如一节1.5V的新电池内阻为0.5欧姆甚至更低,而用旧 了的电池可能达到100甚至几百欧姆的内阻,根据欧姆定律
I=
U/R,比如设备工作时是10毫安的工作电流,在新旧电池上内阻的压降分别是0.005V和1.0V,供给设备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减去内阻上的压降,也就是说新旧电池在设备上的工作电压分别是1.5-0.005=1.495V与1.5-1.0=0.5V,可以看到当设备工作电流为10毫安时,新电池时内阻很小对设备工作电压影响几乎没有,而内阻大的旧电池就降了1.0V的电压只剩下0.5V给设备工作了,一般来说设计为1.5V电压的设备如果只有0.5V电压供电肯定会出问题而不会工作的。。。
以上我们了解了电池内阻对设备工作电压的影响,可见实际上不仅仅电池电压的下降影响设备工作,电池内阻增大许多也同样有严重影响,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光测量电池电压是不完全准确的原因,因此我们还必须知道电池的内阻是不是很大了,因为有一些电池,虽然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基本还是正常值,但实际的内阻已经非常大的话也是一样属于没电的电池,根据这个观点,现在我们再来说下电池的正确测量方法:
测量电池必须同时测量电压及瞬间短路电流。
对于一个1.5V的干电池(比如常见的7号、5号、2号、1号),大家知道,新电池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通常是稍高于1.6V,关于这点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不必多说。但有人问了,怎样测量电池的内阻,总不可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测量内阻吧,是的,这样用电阻档直接测电池两端不仅不可能测出来内阻还有可能损坏万用表,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可以短时间瞬间测量电池的短路电流,根据欧姆定律,如果新电池内阻为0.5欧姆的话,理论上电池的电流为1.6/0.5=3.2安,但实际上新电池的内阻比0.5欧低得多,据我的经验,不少新1.5V的电池的瞬间短路电流甚至可以达到6A左右,因此测量普通干电池短路电流时应该使用10A或以上的电流档而防止烧表(有些指针式万用表最大量程只有5A的电流档,其实也是可以测的,即指针超过表头量程打到顶,因为是1到2秒的瞬间测量,所以不会损坏指针式万用表),两个表笔分别短时间接触电池的正负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新1.5V的电池瞬间测量短路电流都在6A左右,然后迅速减少(所以不要长时间测量,以免过度消耗电池的电量),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测量瞬间的短路电流即可,比如测得5安以上,电池电压接近1.6V的即是电量比较足的新电池,而测得瞬间短路电流为不到1.5A(尤其是小于1A),无论电压是多少,即使电压为1.6V,则其内阻也比较大,可以直接扔了。
举一个我经历的真实例子,有一次我的一个石英指针挂钟(跳秒式的,1.5V五号杂牌电池一节)不走时了,本能地我想到是电池没电了,取下电池来量有1.5V以上的电压,当时没测电流,装回钟上仍不走时,在电池接在钟上时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为0,第二次拆下来,用万用表20A档测量短路电流为0,哪怕用毫安级电流档来测也都是0,通常来说,用旧了的电池多少都有点短路电流,但这节电池比较神奇,电压是正常值,但内阻已经大到一点点小电流(跳秒式石英钟的消耗电流是很小的,只是电池刚刚装上钟通电的时候电流稍大一些)就已经输不出电压了。。。
这个实例充分体现了测量电池瞬间短路电流的重要性。
总结一下:测量电池是否还能用,要综合测量电池电压和电流,甚至电流尤为重要,我测试过某电池电压为1.3V,瞬间短路电流为3.5A的干电池,尽管电压不太高了,但是还能在电流不大的设备上能工作许久。。。
对于纽扣式电池,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但因为纽扣电池的电池容量很小,更要注意瞬间测量以免把电池很快消耗完了,而且纽扣电池的短路电流相比干电池很小,新1.5V纽扣电池一般在200-400毫安之间,而3V的新纽扣电池通常在几百毫安到1A之间。
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也只是用测量电池电压的方法来判定电池是否还有电,直到有一次一位电子维修老师傅告诉我一定要测电流,虽然这只是个小技巧,但使我在日后避免了很多的弯路,如今这位老师傅已经去世十二个年头了,我仍然在测量电池时回忆起他。。。

网友A:
小时候是干电池没电了,用牙咬咬又有电了。

网友:
以为是提问,原来是科普啊

网友:
容易烧表...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楼主:
瞬间测量烧啥表?更何况现在数字表最少也有10A以上的直流电流量程。

网友:
噢,科普啊,发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是干电池没电了,用牙咬咬又有电了。

那时候电池很多日系的呵呵价格也不贵,小时候地摊上东芝三洋松下索尼的电池很常见,可能那时候国内电池技术不行,现在我们这超市基本就是南孚,双鹿,还有益元,金霸王超霸这两霸现在也看不见了,排插除了公牛看不见别的

网友:
测个电池短路电流

楼主为什么打这么多字,又不是小说按字收费

网友B:
万用表有测电池档位的,里面给了200Ω左右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个电池短路电流

楼主为什么打这么多字,又不是小说按字收费

科普文章,所以解释详细点好。
另外,我用五笔的,打字速度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有测电池档位的,里面给了200Ω左右的负载

不是每款表都有电池档位的,很多不是那么专业的表都没有电池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