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下这个充电器可调电源板

楼主:
       看见有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鱼上买了控制板,用在电动车充电器上成功变可调,原理是,把充电器3842的启动控制都断掉,接入16V电源,光耦1,2脚与后面断开,变压器输出次级二级管断开,控制板相当于充电器输出控制电路。(图上打叉的地方断开)充电器初级整明白了,这个次级358不太明白。
       又把这套东西,安装到24v开关电源上,奇怪了,电源没输出了,电源灯亮一会灭了,输出电压几伏,慢慢归零,问一下卖家,也不太懂,说好像48v以下改不了,请问一下,是不是控制板的358分压电阻是按48V算的?

网友A:
这个48v的充电器能改成60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48v的充电器能改成60v的吗!

可以从0到100V,1A到10A,看充电器功率调整。

网友B:
没用过看介绍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看介绍挺不错的

板子上也能改,这个集成在一块了。

网友:
确定24伏电源还是好的不?板子上印的3845,看元件,猜测应该是双管正激的方案。如果是保护了应该会输出电压跳动,灯一亮一灭的,3845好像本身没有锁定不输出的功能,除非另加了锁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