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伍尔特热风枪后续,还是没好

楼主:
电机输入电压高,之前测得是图三M07两边都有一边0.55v一边1.8v,买了新的拆下测试好的是电路板自带1.8v,测了这个mos管应该是挂了23脚不通13有个电路板的0.3电压,没搜到一样的要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网友A:
看板上丝印TR1这个是可控硅查了一下果然是,看你测的阻值肯定没坏,你这个可控硅是控制马达的吗?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上丝印TR1这个是可控硅查了一下果然是,看你测的阻值肯定没坏,你这个可控硅是控制马达的吗? ...

好家伙看不懂,没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