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视遇到这情况,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5-05-16):
给客户修理一个小米55寸,本来灰屏。报价300,含换一块板。历时一周,含等快递几天。
买了一块技改板,换上,有黑色横线多条.连接几个焊点,再接15V/0V.还是不满意。退货中。
店家让买贵点的技改板。换后有改善,黑线变白线了,模糊些,远看不明显。总比黑线好。

客户说不行,我让他来现场看看。经过一番来回,最后150元作罢。净收入几十元,个人觉得:修个电视几天,收几十元,亏了。
事前没沟通好,长经验算了。
我查之前各图片,确定2个斑和角落暗是后来才出现的。不知道原因。算是风险活了

网友A:
那个屏显然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屏显然就是坏了。

修灰屏也是风险,下次事前要说清楚,可能有点瑕疵。

网友:
小米都是过保就坏

网友:
报价这么低,亏不死你...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现在的电视难修,各种定制,合适的板子不好买

网友:
没赔钱算是不错了,搞七搞八改也不一定耐用,需要投入搞灰屏就没必要。

网友:
合适的板子不好买

网友B:
修电视机上门服务费要收起,分开报价,100元的上门费不算贵,要跑几次的,换板费用至少350元起吧

网友:
解决疑难杂症不好整!

网友:
修之前要说好可能出现的情况及价格,保证基本的维修费。

网友:
怎么觉得渣米的原装屏就有问题呢

网友C:
像这种灰屏故障,我一般不维修,这就好比当年的显像管电视机,显像管有问题了,就算当时修好了,谁也不敢保证能看多久。加之现在的好多客户,他买新电视人家才给你保一年,到我们这儿维修竟然还问我们能保修一年不?加之都是熟人,所以凡是液晶屏有问题的,我一律不修。前年有个朋友袁老师的海信42寸电视机灰屏,当时我看了,说是液晶屏问题,不值得维修了,他总觉得舍不得,后来我说那你找我师傅吧,离我大概100米。他就去了,过了几天,碰到我说,电视机修好了,收了180。我当时想,师傅就是师傅,厉害。呵呵,谁知道高兴没有几天,大约两三个月吧,袁老师又给我说,电视机又灰屏了,问我咋办,我还是那句话,放弃。他还是不舍,后来又拿我师傅那儿去了,说是让放哪儿检查,一晃又是一个多月,期间去了几次,都是以维修中应付。后来听我劝告,放弃了,电视机拿回来了,呵呵,钱也没有退,要是我的客户,要是不退钱,他们能吃了你。所以一般人不好说话,太熟悉的人送修的东西,我都不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电视机上门服务费要收起,分开报价,100元的上门费不算贵,要跑几次的,换板费用至少350元起吧 ...

谢谢分享,还好是送过来的,不是上门。经验不足导致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灰屏故障,我一般不维修,这就好比当年的显像管电视机,显像管有问题了,就算当时修好了,谁也不敢保 ...

谢谢分享。我会接,但以后要多想想各种可能的结果,再提前说清楚。

网友:
家电维修现在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那个灰屏是屏坏了,技改逻辑板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同样是终端显示器件,CRT与液晶屏差距咋这么大?

液晶屏的的设计生产技术直至今日仍未过关?

网友:
家电维修这一块,慢慢向售后学习吧,尽量只更换模块,别去修,不然麻烦多还不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