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orico usbhub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5-05-16):
orico 4口usbhub,无法设别设备。

把usbhub插在电脑上,每次都要用手摸下主控芯片的引脚,才能识别优盘。此后,usbhub只要不从电脑上拔下来,就能正常使用。如果从电脑上拔下,要再次触摸主控芯片引脚才能使用。
这是什么鬼故障啊?

网友:
接触不良?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会不会是主控的引脚的上拉电阻坏了,要人工来静电触发?

楼主:
不是,补焊过一次。轻轻触摸即可。

网友:
在主控芯片上,
加铜遮蔽片接地,
试试看。

网友:
的确是怪故障,检测一下电容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电路板上阻容均正常,算了,懒得折腾了,现在半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