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人)电脑祖玛电源坏了,可不可以测试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5-05-16):
电容我仔细检查了好几遍,没有炸飞鼓包等现象,这个明天去电器店借万用表测试一下,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佬,其他元件要怎么测试?

网友:
先查紫色5vsb和绿色ps-on   没有就查辅助电源 保险丝什么的   有就查主控和断路保护   看图貌似输出端 四个电容都鼓起来了

网友:
好象输出端6个小电容都鼓了

网友:
是我的话就不修了,去小黄鱼买一个航嘉也不贵,这个是小机箱电源,功率也不会很大

网友:
电容都孕了。这电源是联想G31 G41主板那代最爱用的吧

网友:
电容鼓成啥样了,你跟我说没有鼓包?哎,你别修了,我怕你把人家万用表搞坏,自己买个表慢慢琢磨把

网友:
电脑不值钱的网上买个大牌二手的

网友:
电容都鼓包了

网友:
先换了鼓包电容看看

网友:
几个输出部分的电容都鼓了,这都没看出来,还是别自己修了,免得扩大故障。电源要自己修的话,要准备灯泡串联在市电输入端,做保护用途。检查待机电源部分,绿线有没有电压,短接绿色和黑色线看能否通电,再深入的恐怕不适合你自己搞,高压侧搞不好会电人的

网友:
俺也不会,俺是来学习的,不过下面那5颗电容确实像鼓了,还有散热片下面的可能还有鼓的

网友:
看图貌似电容都鼓起来了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全都鼓了,看来这电源不咋地。

网友:
光头(弧型)电解

网友:
望闻问切四步法:
望:用眼睛看,肉眼可见的故障元件;
闻:用鼻子闻,烧毁的元件有糊焦味;
问:问物主是怎么坏的;
切:用仪器仪表检测。
不过我一般都是靠运气,所以修复概率是随机的。

网友:
电容都鼓了,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电容都孕了

网友:
楼主望闻问切都不过关,还是放弃吧

网友:
怀孕的电容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放弃修,楼主要真自己修是不是还要借用电烙铁,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电容的正负极分清否则真的炸,既然都借用万用表电烙铁了,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拿着板子找个修电视机的或是其他电器的让他把次级这几颗电容换掉,给他20元30元看他干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