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关于STM32F103C8板子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25-05-16):
我有一个STM32F103C8最小系统板,刷了xbox手柄程序,用系统板自带的microusb口接电脑可以识别,但是用自制的线直接连接5V,D+,D-,GND,电脑却无法识别。我检测了线路,肯定连接没有问题,折腾一天也没搞明白,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连接usb电脑能识别
直接连接测试点,电脑无法识别

网友A:
那就是一眼 D+D- 焊反

网友:
红白绿黑,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一眼 D+D- 焊反

D+和D-互换过了

楼主:
换了根线好了

网友:
这种就是多余问的,①线序不对,②焊的不好,③线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