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夏天来了,电脑太热了

楼主(2025-05-16):
电脑在桌子底下把桌子底下烤的非常热,找个纸盒子把风扇的出风口转个方向,不然桌子底下太热了

网友:
夏天来了,电脑太热了

网友A:
这啥,直播的家伙?

网友B:
需要给他来个空调房了。

网友:
我的也是搞个盒子把风导出去,不然热得腿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直播的家伙?

以前直播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给他来个空调房了。

实际上我考虑过买个长线直接把主机搬出室外。就是条件不太允许。

网友:
经常硬盘温度飙到快50度

网友:
向上排风的机箱???

网友:
调整好进出风口

把不合适的进风口堵住

喜欢电源上置,原本就是个出风口,再加不合适部位的机箱风扇?增加噪音,更使内部风流混乱,严重降低散热效率。

不要小看裸奔的清爽,各种杀毒和不必要应用在后台制造的热量不低(占CPU)

网友:
我这里今天还是冷的发抖呢,室温18摄氏度

网友:
啥配置啊,这么大功率?

网友C:
如果连接线够长也可以把主机放到旁边杂物箱的位置。

网友:
侧板打开,拿个风扇吹

网友D:
开盖吧,侧板打开,,,

网友:
机箱侧箱打开裸奔是不是好点

网友E:
机箱侧箱打开比加多少风扇效果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箱侧箱打开比加多少风扇效果都好

温度会降低,但是桌子下一样热,这个是为了解决烤桌子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连接线够长也可以把主机放到旁边杂物箱的位置。

确实是个好方法,今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盖吧,侧板打开,,,

这样做只能降低电脑里的温度,不能降低桌子下的温度,我要的是降低桌子下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