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703S示波表和MD1电桥镊子最新固件

楼主(2025-05-17):
703修复了某些时基触发问题,Md1增加副参数和0.1测试电平,md1更新完校准数据会丢失,要更新的话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A:
你应该让众仪把二极管的蜂鸣加进来,像UT18 MAX与F87V那种第一次响一声,然后开始检测压降,如短路长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让众仪把二极管的蜂鸣加进来,像UT18 MAX与F87V那种第一次响一声,然后开始检测压降,如短路长响 ...

众仪这么多年鸟过谁?

网友:
哦哟。可以啊,我还说去官网找呢

网友:
校验只有电阻档校验。然后电阻挡我只有10欧100欧1k  ,10k的。。它里面从1~10兆欧都有。我就没办法校验了,我有普通的电阻,但不是标准器件。我只校验了,我有的标准器件。不知道准确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仪这么多年鸟过谁?

不是吧,利利普说可以,我打过电话,会统计,但干不干就不知道了

网友:
镊子电桥固件有BIG,开机后先电量不足后显示满电

网友:
刚更新了156

网友B:
Z值,X值好像用处不大,能增加0.1v,为什么不增加1V,这样二极管档就实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值,X值好像用处不大,能增加0.1v,为什么不增加1V,这样二极管档就实用多了! ...

对头增加1V可以妥妥的测量二极管,0.1在线测量好用,开机电量显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头增加1V可以妥妥的测量二极管,0.1在线测量好用,开机电量显示有问题

没啥用。正弦波测量电阻,测量二极管就是瞎胡闹。根本没发测。

网友D:
1. 修复了 250ns 时基下波形的抖动问题。

2. 移除非万用表模式下的电源以节省电池电量。

3. 修复了长时间操作期间的屏幕刷新问题。

4. 修复了在正常或单次触发模式下移动触发电平时触发电压不更新的问题。

5. 优化了自动策略,以提高速度和精度。

6. 修复了几个潜在的系统卡顿问题。

7. 改进了测量输出信号中的毛刺;将触发位置菜单修改为采样模式菜单,提供高分辨率或峰值检测模式的选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修复了 250ns 时基下波形的抖动问题。

2. 移除非万用表模式下的电源以节省电池电量。

这是703S哪个版本的更新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703S哪个版本的更新日志?

旧的,国外英文网站翻译过来的,后来发现国内2024-07-16就有了。
http://www.szzotek.com/h-nd-44.html

网友:
最新 157官方说明是:
1.更新:修复 250ns 触发问题

然后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