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客体钣金开槽用什么工具合适

楼主(2025-05-17):
偶尔会给自己做的电子装置鼓捣个壳子。塑料的好办,密集钻孔然后挖掉,再打磨一下就行了。可是金属的用这招就不太灵了,费劲不说,最后效果也不理想。

最先想到的是角磨机,又感觉太大不方便,还有一定危险性。
看网上有微型锂电池供电角磨机,不知道切铁皮行不行,要是有同样大小的市电版会不会更好一些。
想知道坛子里的动手达人都用什么工具。

网友:
你可以搜搜看,万用宝

网友:
多种工具根据不同场景配合使用,角磨机、电磨、电钻、锉

网友:
薄铁皮用 航空剪刀

网友A:
1mm以下铁皮用专门剪贴铁的剪刀很容易的

网友:
激光切割...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以下铁皮用专门剪贴铁的剪刀很容易的

铁皮中间开槽,剪子没处下嘴。。。

网友:
激光?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楼主:
激光肯定行,要切铁皮,估计功率得上千瓦,价格承受不起。

网友:
上个铣床,不太复杂的零件都能做

网友B:
12V无刷锂电小角磨机好使,力不比21V的无刷角磨机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无刷锂电小角磨机好使,力不比21V的无刷角磨机差多少。

是这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皮中间开槽,剪子没处下嘴。。。

先打孔啊

楼主:
钣金用普通钻头打不了太大的孔(打太大的孔钣金会翘起来变形),不足以剪子伸进去。
这还不算,剪子剪完后,铁皮剪口边缘会翘起来变形。厚些的铁皮用锤子能锤平,薄点的还不容易锤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钣金用普通钻头打不了太大的孔(打太大的孔钣金会翘起来变形),不足以剪子伸进去。
这还不算,剪子剪完 ...

一看你就是干过活的,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强很多。用剪刀剪确实会引起铁板不平,而且越敲越不平,俗称荷叶边。铁板开孔过去有人发帖讨论过,最后也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那些提议激光切割之类的工业加工办法是谁都知道的,是无需拿出来说的)。我的当时建议就是开圆孔用电钻加合金开孔器,开方孔是用合金开孔器先开好圆孔,再用电磨加合金旋转锉逐步修成方孔,见图片示意。这样,能保证铁板平整,也安全,不易出废品,速度也不算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钣金用普通钻头打不了太大的孔(打太大的孔钣金会翘起来变形),不足以剪子伸进去。
这还不算,剪子剪完 ...

这个受成本原因 也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这边看别人都是垫木板打小孔 然后用线锯切割的  还算是平整

网友:
电冲剪,钻个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是干过活的,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强很多。用剪刀剪确实会引起铁板不平,而且越敲越不平,俗称荷叶边 ...

我以前也是这么弄,完整的铁皮没问题。
有时候铁皮上本来就有窟窿,比如长条型的散热孔,或者密集的蜂窝状散热孔,这时候再钻孔铁皮很容易变形,孔也容易钻歪。

网友:
做个简单的模具锤击冲孔最省力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