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用过的么 这pd诱骗线充锂电可以么

楼主(2025-05-17):
能调电压能自动停?

网友:
拿 来给设备供电还行,充电没试过。。。。
立创打板自己做个也就5块钱不到。

网友:
没有电流限制

网友:
不能用,会充坏电池的

网友A:
给电池充电需要恒流,这个没有恒流作用,所以不能给电池充电。现在一个普通充电器仅仅几块钱,干嘛还要乱找代用品,又不是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电池充电需要恒流,这个没有恒流作用,所以不能给电池充电。现在一个普通充电器仅仅几块钱,干嘛还要乱找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一个多档电源,没充电功能

网友B:
不完全可以,电池得加保护板,且保护板的耐压要符合你的输出。
1、首先要确定诱骗器的输出电压,上面说的不准,偏差大了可能出问题。
2、其次电池要加保护板,比如2串,有的保护板注明充电电压8.4-10V都行,那么诱骗出9V就可以用。
3、诱骗器的电压很鸡肋,基本都不匹配电池的电压,所以基本等于没用。12V充3串充不满,15V充3串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可以,电池得加保护板,且保护板的耐压要符合你的输出。
1、首先要确定诱骗器的输出电压,上面说的不 ...

想跟着坛友做充电器,全买好了不想弄了,电流校准不了,问题是捣鼓一个月,电钻一回没用电池还有90%左右的电,买的东西配件好几斤

网友:
买那种可调的升降压恒流模块,可以用来充锂电池

网友:
我买了两根诱骗线,一根20v恒压的,一根9-20v可调的,如同你帖子里这根。
这是供电线,不是充电线。
供电,一般用电设备都有冗余设计,要求不高,电压差不多,电流跟的上(功率满足供电)即可。
充电则不然,充电有铅酸电池,有三元锂电,有铁锂电池,且有不同串数,要求的电压不一样,保护机制也各不相同。

简单理解,供电=恒压恒功率变压器+线,充电(锂电池组)=恒压恒功率变压器+保护板+线

网友:
现在本来就有C口输入的2到4串锂电充电模块啊,根本用不到这样搞啊

网友:
拼多多五块钱一个10安降压模块,能设置输出电压电流很好用。

网友:
锂电池还是加保护板,安全第一,上周电池盒没加保护板被烧掉了。带电的都不是闹着玩的,那还只是一节18650,电池盒上的钢丝弹簧负极瞬间被烧成了铁片

网友:
我用的诱骗线给琢美的2050供电。
原厂是18V的稳压器,我觉得太大,不方便,搞了个手机的Type-C充电头子+诱骗线。
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