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电机铜包铝线,满天飞了吗?连品牌货都在用了啊!

楼主(2025-05-17):
网上买了个小豆浆机,还是品牌的,用了没几天,机器底部冒烟有很大的糊闻,不会吧!才用几天啊!联系厂家说是还在保修期免费修,马上就返厂维修了,厂家也还可以直接给换新的了。给的维修结果是更换电机,我就问客服怎么才用几天电机都烧了,是不是电机是铜包铝啊!第二天厂家直接短信回复我说确定是铜包铝电机,再保修3个月。晕!这谁还敢继续用啊!

网友:
小熊的东西都是代工的。

网友:
现在都降成本

网友:
厂家表示电机铜包铝替代纯铜,真实在o(∩_∩)o...哈哈

网友:
民用电机都是铜包铝了

网友:
小熊这 牌子 不敢碰

网友:
可怕的是铜包铝在说明书中还说是铜线

网友:
其实现在用铝线电机挺好,铜太贵了,铜线电机为了节省成本,电流密度都用到了极限,电机发热太厉害了

网友:
家用电器是铝线电动机的“重灾区”。
电风扇、洗衣机,甚至空调压缩机,都敢用铝线电机。但铝线电机不是不能用,正规货也靠得住。
正规的厂家,都直接标明是纯铜还是铝线,不用刮绝缘漆一探究竟。

网友:
某个空调神机 直接在电机上印着是铝线

网友:
发现没有疫情后制造业水平整体降低,节约成本粗制滥造。中国制造业的黄金时期就是2020年左右。我前几天买了一个联想录音笔几十块钱好像是B610,试了一下退机了,连手机的水准都达不到还噪音特别大,我都不知道它生产这东西干什么,销量还不小,退货还提示我如果不退给二十元左右红包。然后在咸鱼40块收了一个十几年前产的松下

网友:
能说实话的也算良心厂家

网友:
何来铜包铝?看着是“铜”其实那是绝缘漆的颜色!

网友:
你直接说多少钱买的吧

网友:
太卷价格了,铜线电机成本高。要知道省下来的成本就是利润啊。

网友:
看价格,便宜的都是铜包铝了

网友:
现在很多廉价的电风扇都是铝线电机 的,但是还是有纯铜的,但要舍得花钱。

网友:
现在产品都这样了吗

网友:
过一年坏厂家就赚了

网友:
现在的空调铜管也不是纯铜的,是铜铝合金。据说比纯铜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