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酒精喷灯改制户外汽油炉 三分钟烧开一壶开水

楼主(2025-05-17):
酒精喷灯改制户外汽油炉 三分钟烧开一壶开水

网友:
谢谢分享,汽油炉 第一次见

网友:
下面的应该是汽油喷灯?

网友:
水量固定,烧开水的时间与能耗成正比

网友:
汽油的热值比酒精要高,耐高温的等级肯定要提升

网友:
这不就是汽油炉吗,酒精没有这么大火力

网友A:
好东西,野炊必备,炒菜烧饭非常牛,顺便在山里逮一只野猪,直接用这个炉子烧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野炊必备,炒菜烧饭非常牛,顺便在山里逮一只野猪,直接用这个炉子烧烤。 ...

逮一个野人呢?

网友:
去哪里找酒精

网友B:
以前大货车都配一个汽油喷灯,温度非常高,火焰颜色发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大货车都配一个汽油喷灯,温度非常高,火焰颜色发白

还有这事?我记得以前大货车上都有个”摇把“才是真的...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网友:
这玩意我都是灌汽油。

网友:
也许野人加餐了。。。。。

网友:
突然想到,这玩意为什么叫  喷灯  。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让野人来烤野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事?我记得以前大货车上都有个”摇把“才是真的...

记得用”摇把“起动的是解放牌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用”摇把“起动的是解放牌汽车。

应该还有东风吧?

二○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用”摇把“起动的是解放牌汽车。

好像是雷锋电影里面就有使用摇把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