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看看色环电阻是多大

楼主(2025-05-17):
求帮助,看看电阻是多大

网友:
棕黑绿?误差是金吧.要是这个那就是1M的电阻,

网友:
只能盲猜前两环是棕、黑色,可看见后两环是绿、金,若盲猜不错的话,棕、黑、绿是1M的电阻。

网友:
下载个软件就能找了,但是你这个图黑还是蓝还是紫,分不太清。
我这个是电工计算器APP

网友:
拍照注意光线,把闪光灯打开。电阻颜色清楚,才好计算阻值。

楼主:
是充电器上,220——二极管—— 的电阻。
应该是1M吧。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充电器上,220——二极管—— 的电阻。
应该是1M吧。
谢谢大家!

你都不把颜色说清楚,应该是1M欧的启动电阻,要是棕--黑--绿--金色就对了。5%的精度。

网友:
还有就是你应该说清楚是什么充电器,电瓶车充电器,还是手机充电器,还是其它电动工具用的充电器,照片也应该多拍两张照片,电路板整体照片照一张,方便大家给你看一下。你只发一张电阻的图片,只能靠猜了。还有电器是什么故障也不知道。不通电,还是电压不够??还是这其它现像??

楼主:
是镍氢电池充电器,插电,指示灯不亮了。 拆下来,开路了。正在找相同的电阻。

网友:
先学摄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镍氢电池充电器,插电,指示灯不亮了。 拆下来,开路了。正在找相同的电阻。 ...

启动电阻的旁边还 有一个电容,滤波电容,看一下是不是容量不够了,它容量不够电路也不能启动。总的来说,图片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镍氢电池充电器,插电,指示灯不亮了。 拆下来,开路了。正在找相同的电阻。 ...

镍氢电池充电器上用1M的电阻的很少吧?

网友:
把电阻旋转90度拍照效果应该会好点。

网友:
楼主色弱或色盲。

网友:
你把整个电板照片发上来,估计能计算出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