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满屏坚条纹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5-05-17):
我知道这个论坛的高手多,小舅子的一台65寸海信电视说是看着好好的一下就出来了满屏的坚条纹,照网上的教程分别脱开左右两边的两条排线,都会出现条纹,屏没有外伤,这个问题应该从哪里下手?懂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或者有偿远程维修,谢谢大家,先上几张图片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逻辑板就是排线,逻辑板好说,某鱼一大堆或者某xx,排线不好搞,没有压排机,全屏了先找逻辑板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逻辑板就是排线,逻辑板好说,某鱼一大堆或者某xx,排线不好搞,没有压排机,全屏了先找逻辑板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屏幕坏了,没什么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坏了,没什么价值了.

主要是这个屏并没有受外力哦,没有磕碰

网友:
屏坏了自己修不了的

网友:
感觉是屏线坏了,

网友:
先查屏线,如果没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可以扔了

网友C:
抖音、快手上的二位女侠可以帮助你,她们分别是淑淑和慧慧,当然还有更多的修屏师傅,有些人会远程给你修,我有一个60寸的夏普,半边黑,想找他们维修,后来想想算了,谁知道她们修理后能看多久?曾经问过一位,他们自己也说不敢保证能看多久。

网友D:
若是部分有条纹,可能是排线,像这样满屏条纹,则逻辑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固定不动的竖线一般是屏幕问题,闪动变化横线或灰屏一般是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部分有条纹,可能是排线,像这样满屏条纹,则逻辑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

希望是这样,已在淘宝下单逻辑板。那个海信售后说是屏坏了,要换屏费用700,我想要真是屏坏了700肯定是换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快手上的二位女侠可以帮助你,她们分别是淑淑和慧慧,当然还有更多的修屏师傅,有些人会远程给你修, ...

我也在上面找了师傅,当时照他的操作后,他说他修不了,要到门店修,再后来我就来论坛找你们这些师傅来问了

网友:
屏这个样子,一般会认为是屏坏,但是半屏都一样,有可能是逻辑板或主板,代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固定不动的竖线一般是屏幕问题,闪动变化横线或灰屏一般是排线接触不良。 ...

我有台50寸的,就有上下跳动的横线....准备也要拆壳排查了

楼主:
回复一下,昨天换了逻辑板还是不行,看来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抖音视频看多了,维修师傅们都说,有竖线最头疼...大概率是要重压排线...

网友:
不用怀疑地屏坏了~~可以试试断Y.或许还能坚持一两年~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屏坏,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