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开卡设置问题,修改Model Name后不显示写入和读取数值

楼主(2025-05-17):
新人发帖,请大佬们指点指点,为什么2246xt开卡工具,不修改Model Name里面的名字开卡出来能显示写入和读取数值,随便改个名后开出来就不显示写入和读取数值了?请知道的指点指点该怎样修改参数让其显示写入和读取数值(不改名时是金士顿的,改名为Lenovo),如图片中

网友A:
我也是才知道,我吃完饭就开卡去,学你的改成金士顿,看2246xt能不能显示写入量。  其实别的几个软件是可以看到写入量的。只是你发的这个软件2246xt看不到写入量

网友:
应该是CDI检测软件bug,看到好几位会员反馈这个问题了。

网友:
测试完后的确显示读写量,但是呢要除以32才是真实读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才知道,我吃完饭就开卡去,学你的改成金士顿,看2246xt能不能显示写入量。  其实别的几个软件是可以 ...

还有更好玩的,我有空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才知道,我吃完饭就开卡去,学你的改成金士顿,看2246xt能不能显示写入量。  其实别的几个软件是可以 ...

用没有改动过的P0426A不修改可以,我改为浦科特128M6S开卡后,硬盘哨兵检测为马牌9188主控,MLC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才知道,我吃完饭就开卡去,学你的改成金士顿,看2246xt能不能显示写入量。  其实别的几个软件是可以 ...

请问哪几个版本的?

网友:
我的是2246en掉盘重新开的,改了名称和序列号,刚看了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几个版本的?

我用的Q0927a版本

网友:
改品牌的型号就有问题

网友B:
Vendor specific填 model name一样内容,序列号改19位试试

网友:
应该使用默认设置

网友C:
改个通用名就能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ndor specific填 model name一样内容,序列号改19位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通用名就能显示了

通用名是指大牌子的名字吗?我试过好几个有名大牌的名字可以显示

网友(2025-07-07):
我的2246XT只显示通电好多次,其他都是空白,咋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用名是指大牌子的名字吗?我试过好几个有名大牌的名字可以显示

请问显示的放大数据?还是要除以32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显示的放大数据?还是要除以32的数据?

显示的数据还是要除以32才是实际写入

网友:
硬盘设备名字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