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为什么截图直接粘贴在贴子里后总是提示帖子长度超过60K而发不了贴?

楼主(2025-05-17):
为什么QQ截图直接粘贴在贴子里后总是提示帖子长度超过60K而发不了贴?

网友:
估计你用了data:image/jpeg;base64编码图片格式(编辑器选中文本模式就能看到如下图的代码),这种文本字符图片只适合小图片,因为会比原图片大30%,而且有些浏览器看不到图。用这种图片格式也确实会占用发帖字数。

建议将图片保存到电脑/手机里再上传图片附件

Data URI scheme是一种将小数据直接嵌入网页中的技术,减少HTTP请求,提高页面加载速度。例如,base64编码的图片可以直接放在CSS或HTML中,但这也带来无法缓存、重复利用等问题。适用于CSS和JS中的小图片优化。

楼主:
唉,直接贴图多方便,不明白为啥一定要先把图存成一个个文件再一个个上传才行。

网友:
后续看下是否开放下载远程图片功能,包括这种格式都可以一键自动下载。

网友:
先把数码芝华士的发帖限制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