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源适配器锂电池铅酸电池放电 电子负载250w

楼主(2025-05-17):
用于测试一此电源的功率和测试

网友A:
真是大功率

网友B:
指针表有点眼熟,不会是小孩电子积木里的吧?

网友:
这个指针表有点意思,还是双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功率

是的300W无间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有点眼熟,不会是小孩电子积木里的吧?

应该是学送做实验用的,我也捡了一套

网友:
这个散热桶得不少钱吧。
我也打算做个电子负载,看网上cpu散热片加风扇便宜的一套才十来块钱,不知道有没有散热桶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学送做实验用的,我也捡了一套

哪里有,我也想去捡

网友D:
我也照着网上的图做过一套4管的,想用来检测电动车充电器。但是60V的充电器电流还没上到2A,就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照着网上的图做过一套4管的,想用来检测电动车充电器。但是60V的充电器电流还没上到2A,就有管子击穿了 ...

可能管子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照着网上的图做过一套4管的,想用来检测电动车充电器。但是60V的充电器电流还没上到2A,就有管子击穿了 ...

击穿是电压超了,电流超了会炸管

网友D:
管子是从旧的电动车控制器里拆的,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子是从旧的电动车控制器里拆的,应该不是假的。

板子问题吧,我做的电子负载mos管也是电车控制器拆的,12v的情况下10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