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做了一个电容放电器

楼主:
成本低于一元的电容放电笔可以自行组装效果很好  放电显示红色,放完后led灯全熄.空载为绿色

网友A:
有源电路,空载为绿色..............好像意义不大吧................

网友B:
还要供电才工作吗?

网友C:
电路复杂吗?

网友D:
高级,都是直接短接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复杂吗?

很简单,主要是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供电才工作吗?

就是某宝上的测电笔,加几个电阻和一个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复杂吗?

某宝卖的几笔钱测电笔加一个整流桥和电阻,不分电容正负极,放电不打火,安全放电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电路,空载为绿色..............好像意义不大吧................

主要是成本笔,几笔钱做的电容放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供电才工作吗?

电路图发上去了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都是直接短接啪一下

串联了几个放电电阻,不打火,放电快

网友:
电容放电非常必要,上次修联想笔记本电源就被电容电了

网友E:
钝头钳子短路一下电容,啪的一响,完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钝头钳子短路一下电容,啪的一响,完事儿

容量大的能把铜箔烧没。

网友:
应该再加个声音提醒

网友:
纸板也不要钱

网友:
放放电,安全

网友:
看这电路能放电,放电也温和,电放不干净吧,时间短的话,还有小余电,耐受低的人还可能有触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