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鱼假NV1/NV2重新量产记录,RTS5765DL+镁光B47R

楼主(2025-05-17):
很久之前在闲鱼整了块假固态NV1 2T,RTS5765DL主控的,丝印被磨掉了。放了一段时间之后读不了文件,重新量产试一下。
网上有很多相关教程,但是感觉内容都不全,此处记录一下遇见的坑。

楼主:
去flash id下载rtl_nvme_flash_id,检测结果为镁光B47R颗粒。
固件问题:
使用RTL量产工具RTS5765DL_TC1N032R_VC0S032R_B47R_SSDMP_2.46.0.0_20211203,短接右上角位置,系统磁盘提示有0.25G的磁盘,但是软件检测不到硬盘信息。

硬盘盒主控是JMS583(9210B不行),网上查到是需要更新JMS583的固件,找了个新版的,链接如下。
https://gitcode.com/Universal-To ... n/JMS583_0209_ME.7z
更新后软件可以检测到信息(实际上不需要短接),需要先取消Use Bridge(使用开卡冶具),会检测到主控信息,再Auto Detect检测颗粒。如果获取闪存id失败就重新断掉硬盘盒重连。

楼主:
显示问题:
如果软件打开之后显示不全,就先把桌面分辨率的放大倍数调成100%。重新打开就正常了。

按网上的说法,Driving调成强,还原原厂坏块(Clear All)模式,点击左上角三角运行就正常开卡了。

楼主:
还遇见了几个开卡不成功的情况,讲一下解决办法
1、切换不到开卡模式:
解决办法:把硬盘盒和主机接口从USB3.0 Gen2换到USB2.0。

楼主:
2、开卡过程中报未知错误:
解决办法:JMS583固件版本不对,0209版本才行。(网上有更新的,但是我试了也会有问题)

楼主:
3、开卡失败,显示坏块:
解决办法:最大容量调小,我这边就只能220G,开出来差不多有200G。

网友:
这个好好学习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咸鱼上的电脑配件啥的完全是靠诚信。千万不要想在那里捡漏。绝大多数都是坑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的583固件是2.01.04,我记得以前刚拿到的时候就是2.00.9固件,但是空盘连电脑工具识别不到,必须要插盘才行,所以我就更新成2.01.04了,没想到开不出来是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