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仪表放大器跟普通三运放搭的仪表放大器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5-05-17):
一直在想要不要把许老师电桥里的TL084用仪表放大器换掉,搞不清楚换掉能带来哪些改善,只是增加了共模抑制比吗?如果只改善了共模抑制比,那估计也没换的必要了

楼主:
INA826 3块多一颗也不贵,不知道比TL084搭的会好多少?

网友A:
三运放共模抑制比CMRR远达不到仪放的程度,原因就在于三运放对那四个电阻的相对精度要求非常高。

但是,
. LCR场景下,共模信号是直流信号,差模信号才是信号源正弦信号。
所以对CMRR的要求没那么高,只要共模信号没有达到使正弦波削顶或削底就没影响。
以前网友闻太师做过详细的数学推导,你可以找找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589&highlight=
这个帖子内容应该有人下载过,别的帖子里应该也有一些

网友:
肯定是专用的仪表放大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运放共模抑制比CMRR远达不到仪放的程度,原因就在于三运放对那四个电阻的相对精度要求非常高。

但是,

根据RLC2(许老师所参考的电路)的作者之一JonnS所讲,更换仪表放大器可以更好的抑制50HZ干扰,但对于锂电池供电来说似乎不用考虑市电的干扰,倒是DC-DC的开关电源干扰不知道有没有抑制作用,频率太高了估计也不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RLC2(许老师所参考的电路)的作者之一JonnS所讲,更换仪表放大器可以更好的抑制50HZ干扰,但对于锂 ...

别人怎么说只能做为参考,你要学会自己分析。
思路很简单,你先吃透相敏检波原理,然后分析出三运放输出的共模信号对相敏检波的影响,结果就出来了。
如果学不会自己分析,那就老老实实用别人成熟的方案,完全照抄一点都不要改。

网友:
可以先换了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