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翻新老烙铁T12

楼主(2025-05-17):
最近弄到一个广告灯电源,铝壳看来不错,打算来做点什么。
开源的JBC245很好,淘了配件准备开整,买了个屏2.8寸的。
宽度都有50mm了,这外壳高度45mm,不合适做了,等有合适外壳在做。

老烙铁用了多年,也没坏,就是丑了点,那就用这壳来美化下。

主板只要100mm内就到立创打板

外壳超了0.6MM,去捷配打个铝基板面板

电源系统就用老机的,主板重做,把以前在老王那买的1.54寸的OLED屏用上。

屏幕从圆盘上分离,把屏幕上的蓝膜弄掉了,不影响显示,装上效果还不错

网友:
环牛几伏的啊

楼主:
环牛以前交流24v,整流后30多V供电用了几年也没问题
现在改成交流18V,整流后24,25V供电

网友:
看着眼馋,可惜不会打板

网友:
电源是环牛的,有分量。

网友A:
这个环牛也有静态电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牛也有静态电压把?

有,我改的救世主有。

网友:
我的液晶屏出现字体缺笔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环牛看着有100瓦

网友B:
我搞了电池版,也支持外接电源。[手里电动工具的电池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电池版,也支持外接电源。[手里电动工具的电池多]…………

手柄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柄看上去很不错

之前自己用紫铜管做的,丑的一逼,后来一狠心花18.8元买了这个。

网友:
手上有几个功放环牛,一直没动手改。

网友D:
外表挺高大上,内部锈迹斑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表挺高大上,内部锈迹斑斑

电源直接拆旧烙铁里来用的,懒的清理,不要在意细节,外面过的去,用着心情也舒畅

网友:
环牛无静电

网友:
环牛的体积有点大了

网友:
环牛初次级间有电容的,所以还是得接地。不过你说的静电是没有,静电是直流。

网友:
我看到的LED广告招牌、走马灯电源都外壳是那种打孔的,这种全封闭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