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盟IBR-7000全千兆企业级路由拆解

楼主(2025-05-17):
硬件又是大家熟悉的MT7621AT 128M+16M, 维盟几十个型号都是这个配置 系统一样可以互刷,价钱相差10几倍专坑小白

网友A:
嘿,不知道K2P能不能刷这个固件呢?用编程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不知道K2P能不能刷这个固件呢?用编程器刷。

能   不过不是原装编程器固件里面的序列号和闪存会15天黑,如果想体验下维盟系统可以在breed刷去头的官方的升级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不知道K2P能不能刷这个固件呢?用编程器刷。

为啥要刷它,7621大把第三方固件可以玩...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出租屋的FBM-541,电源板故障,电容容量变小,换电容后正常

网友:
这个路由器就是固件值钱

网友C:
散热片好小,看来发热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好小,看来发热量不大

多数7621的鸡鸡都没散热片的...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好小,看来发热量不大

你错啦,7621很烫的,我手上一台狗东鲁班一台newifi 1,巨大的散热片都还烫手的

网友:
壳大肉小,关键这东西刷机方便。

网友:
啥都叫企业级,真正菊花的企业级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不知道K2P能不能刷这个固件呢?用编程器刷。

K2P刷高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刷它,7621大把第三方固件可以玩...

我家三个K2P刷高恪

网友:
7621真是万能

网友:
维盟的路由器产品有几十年历史了。

网友:
这个算软路由吗?

网友:
不做成外置12V供电的原因估计是因为内置散热空间更大,散热更好吧。

网友:
这壳子里面挺空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