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LOVESN Q2充电器

楼主(2025-05-17):
收到一个挺新的手机充电器,说好的有快充功能,可是手机、数据线都具备快充功能,用这个充电器却不出现快充图标,而且充电半个小时后原来手机里的电量还少了5%,测量输出电压正常,没有办法就只能拆开看看,目测发现电解电容器鼓起来了,其它的都正常,手头上还没有现成的同规格电解电容器,就先搁置一下,等待元件吧

网友:
这么多元件,还没有配重,这不应该呀!

网友:
可以用多个并联...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网友:
山寨货,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先去换电容。

网友:
感觉这个充电器挺简单的,应该没有快充功能……

网友:
不论体积先找个耐压不低于16V的电容并上去试试。

网友:
少了铁块,没配重,差评

网友:
就是假的呗!!!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货不敢用

网友:
估计就是5V 2A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虚标严重啊

网友:
小心使用,别把手机充坏了。

网友:
山寨充电头

功率不大

网友:
这种充电器最好别用了,搞不好电池都会被冲坏的

网友:
一看绿金色电容最差

网友:
电商专供产品,貌似纹波很大。

网友:
空空的,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