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令片的磨损不是很大,为何夹持不了碟片呢?

楼主:
换了来令片,刹车现在效果不错,

看了下老的来令片,似乎磨损也不大,
为何刹车效果那么差呢?

来令片,磨损掉1/6或者更少,就报废了么

网友:
眼神很重要,估计你花了。

网友A:
是啊,自行车的碟刹就这样,我给家里换的也这样,这种不是活塞推的,靠钢线拉的,就磨损一点点,也就是1-2毫米,明明可以再磨1-2毫米的,却不行了,你买的新的还得看外观一致厚度一致。否则装上去还刹不了,夹不住

网友:
材质不同 摩擦系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自行车的碟刹就这样,我给家里换的也这样,这种不是活塞推的,靠钢线拉的,就磨损一点点,也就是1-2 ...

v刹磨损后多还能用,碟刹磨损一点点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v刹磨损后多还能用,碟刹磨损一点点就不行?

自行车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啊。

v刹车磨损很大也没事,碟刹就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v刹车磨损很大也没事,碟刹就不行么?

碟刹就是不行的,自行车碟刹没什么行程,磨了1毫米左右就没了。实际片子还很厚,而且,型号一样,摩擦力也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以前摩擦大,换新的好像就刹不住了

网友:
刹车片机座两边有螺丝,调紧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