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两个ch341a的编程器电路不同的方面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帖子我也不知道发仪表区好还是拆机区好。反正一个板子是拆了,但是没拆好,焊盘过孔毁了
  以前买了个土豪金编程器(黑色板子,左边新买的,右边以前的),然后有一次接错了线,然后。 Ch 341a发烫就赶紧把这个拆下来了,然后那个烧录座。本来也是要拆下来的换芯片,我以为那个ch341a坏了,结果用钢针通的时候把焊盘搞坏了,然后就另外买了一个土豪金的。新版的那个。1117下面那个电容和老版的不一样,新版的电容好像大一些,但是新版的焊盘c5的位置变成了一个0欧电阻,也就是跳线,老版的是个电容。还有晶振从,12m,变成了13.824m。这有什么不一样?之前在抖音看他们说老版的这种好像是1117的一角和二角中间并了一个220UF的电容,说如果不并它的话,有一些芯片可能供电需求比较大,然后供电不够直接识别不了芯片。新版的我没测试,他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另外买的那个1.7版本的板子(绿色板子),直接板子上可以调1.8伏到5伏的电压4种电压(烧录座底下还有芯片,座子不是紧贴板子的)。不知道这种的使用反响怎么样?据说支持的要比土豪金多得多的芯片。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买一个也不贵不值得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买一个也不贵不值得这么折腾

我有两个啊。不是折腾只是不知道区别啊,

网友B:
1.7版本好多了

网友:
不懂,我只有一个...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网友:
不懂太多,偶尔用下,能用就好

网友:
年数两年用一次,时间长,会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版本好多了

我个人感觉1.7版本的应该是经过了各种优化。土豪金版本的可能还是有多少有点问题。比如电压兼容性的问题,还有这个就像之前抖音里面说的那个,功率可能不太够,供电不太够的问题,识别不了芯片那个。

网友:
没看懂。图片上用文字注明更好。

网友:
341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
V1.7貌似有遥控接收头,是不是带学习功能?

网友:
土豪金烧写器也买了,吃灰中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一直想买不知道下手哪个版本的,看了楼主的帖子好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