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凡豆科技的蛋蛋EGGY R210,找不到螺丝拆开

楼主:
回收站里拿回来的,想拆都找不到螺丝,咋用也不知道,搜到的信息少之又少!能开机!

正面,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和一个蓝色指示灯,下你面是一个彩屏!

右面,下部分就一个喇叭!

背面上部分是个橡胶盖子,下部分是个小高音喇叭!

背面的盖子打卡,充电口,微动开关机开关,AUX输入口!

左侧,下部还是个喇叭!

顶部光光的

底部,就是个平面,方便站立!
咋搞,知道的大神谁说!谢谢指导!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暗扣,脖子一圈缝隙是卡扣点,也有的是暗扣+螺丝,螺丝会藏在贴膜下

网友:
看底部的铜环感觉还有个底座。

网友:
先拆黑色部分,那个后面有可能有螺丝,没有螺丝,就沿着中间的缝隙撬就行了。

网友:
这种爆力出大奇迹。

网友A:
明显下面的铜是触电应该是充电口

网友:
毛巾加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下面的铜是触电应该是充电口

充电口在背面的盖子里面

网友:
看底部的铜环

网友:
卡扣的,塑料片慢慢撬开

网友:
传说中的跳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