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的优势

楼主:
   一说到蓝牙耳机,都会直接关联想到音质不好,其实也未必,主要是感受不到火电水电的味道,除了众所周知的优势和劣势,还有自己与生俱来的优点

1.没有线损,说这多余了,没有线哪儿来的线损
2.蓝牙耳机可以方便实现主动数码分频,就是在数字阶段把高低音分出来送到不同的喇叭,相对于线圈电容那种分频,优势就是没有相位失真,当然音箱也有数码分频的,但都是大几千的了,这也不是很尖端的技术,甚至都可以说有点古老了,但就是不下放
3.其实现在蓝牙传输的带宽现在完全可以实现音频无损传输的,就是采样率远大于人耳的高音听力范围
4.之所以普遍感觉蓝牙损失音质是因为常见场景使用的音源往往是流媒体,流媒体的服务器在悄悄地为你省流量

网友:
1、取消连接线最大的害处就是增加了电池和控制板,成本比传统耳机高很多
2、蓝牙耳机分频再牛也得用隔音比较强的耳机才听得出,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在用头戴式或者入耳式,甚至有些人设备砸几千结果听128Kbps的MP3,还不是少数,可以说是九成九都是这么干的
3、提升无损数据传输就得提升蓝牙带宽,提升带宽则功耗增加,功耗增加则续航下降,你如果是厂家是愿意做只能戴一小时的真无损耳机还是充一次戴十几个小时的耳机?又或者说你喜欢耳机听一小时充一次电还是充一次用好几天呢?
4、损失音质一直都不是蓝牙的问题,问题出在蓝牙是个节能设备,有很明显的延迟,加上需要触发数据包传输捆绑至少两个以上频道,蓝牙普遍都在用2.4GHz,这个频段在国内可以用的范围只有11到13个频道,WIFI刚好也挤在这个频道,无线鼠标键盘也基本都挤在这里,2.4GHz遥控器也在这个频段里,撞频道都撞得不能自理了肯定会有数据丢包时的损失么不是

综上所述,蓝牙对于有线耳机永远不是威胁,反而有线耳机现在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网友:
蓝牙耳机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