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用监控摄像头的镜头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25-05-17):
有一个Q比客的家用监控摄像头,镜头是4mm的,稍微大了一点,想换成2.8mm的。某鱼上有2.8mm的镜头,价格便宜,外观看上去似乎是通用的。这东西能不能换?

2.8mm的更适合我的使用环境,毕竟空间不大。

网友:
试试呗...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网友:
需要螺纹合适

网友:
接口要一致,还需要调整聚焦

网友:
前不久有个海康摄像头镜头进油,从别的品牌尸体拆了个镜头换上OK

网友(2025-06-25):
一般枪机镜头接口为C口和CS口,两者差一个法兰片距离。

网友:
螺纹一样可以用。我试过用2.8的

网友:
换镜头需要调焦,还是买个2.8现成的吧

网友:
换上清晰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