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贝德1815拉杆音箱更换无线话筒

楼主(2025-05-17):
这个贝德拉杆音箱用了多年,之前电池老化更换了5串4并的18650,电量比铅酸耐用多了。平常只偶尔使用一个话筒,导致A话筒电池漏液后不能开机,最近经常使用的B话筒耗电异常,一对南孚装进去,两天就没电了。原配话筒是采用红外对码方式,一番搜索后电商平台能找到的话筒要200多一只,觉得不值当,只能暂时放弃。

正考虑实在不行,弄个外置接收器的话筒凑合算了。平台给我推送了包含图中接受板的话筒。

一下子打开了思路,拆机查看原机接收板。

然后找了一套使用18650电池,并且TYPE-C充电的山水话筒。过程很简单,屏蔽线的线序完全一致,直接用原机的就OK,分享给大家参考。

电池需要使用18650尖头的,随手找了节小蜜蜂的电池塞进去工作OK。后来用PDD买的25P直接在正极上堆焊成尖头使用。

网友:
这种耗电很大。

网友A:
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我还以为要在原来的板子上大干一番

楼主:
基本上每天都要用,但是时间不长。18650充电比较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我还以为要在原来的板子上大干一番

两只话筒+接收板,98包邮到家,自己配电池就好。换件比较省心

网友:
我都是你这样换里面的电路板

多个音箱能同一个频率,不用太多的手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