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根很难用的数据线

楼主(2025-05-17):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在论坛某个推荐或者是哪个坛友卖的,第1次在他店里买了一根B&O数据线和一根这种扁的数据线,回来用着还可以。第2次买结果两根线都翻车都不能快充,尤其这根扁线。手机经常显示:充电速度慢,请检查充电器。今天拆开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啥原因,兴许是里面的电阻啥的坏了。里面有5根并排的线,感觉线的质量还可以,然后里面有一块小板,看不太清楚里面有些啥零件就看着标着c1,r1和a的字样,谢谢观赏
有朋友认为它是烧坏的,其实这是一根全新的线。黑色的部分是折开时胶没有刮干净,最后两张图片来个特写,实际上线不止5根,每根线里面还包个含三根各自分开的线总共应该有十几根。

网友:
现在要emaker芯片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看这个线外观还是挺厚实的呢

网友A:
这是3.0线  有9根  数据线多 供电线一般    充电还是要支持100瓦那种   那才是加强供电线

网友B:
8年前在本地一个小出租屋看过三个老阿姨在生产苹果线,生产是她质检也是她,计件算工资,不合格的挂在窗口任你拿走玩

网友:
看这线材还不错,还有屏蔽层,线芯同比其它也不小

网友:
看着用料很好,然并卵

网友C:
样子料子都不错却烧坏了

网友:
线材看起来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线材看着还行。

网友:
快充线貌似红线和黑线要粗点才是

网友:
看做工、看线材都还行,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为何充电速度慢呢,芯片坏了?

网友:
看做工、看线材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年前在本地一个小出租屋看过三个老阿姨在生产苹果线,生产是她质检也是她,计件算工资,不合格的挂在窗口 ...

是山寨厂做的那种兼容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0线  有9根  数据线多 供电线一般    充电还是要支持100瓦那种   那才是加强供电线    ...

我也不知道,对这种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子料子都不错却烧坏了

这应该是先天不足淘汰下来的可能有好有坏,我买了一根好的,然后运气也不好,买了一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