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WR710N刷机时碰到的怪事

楼主(2025-05-17):
WR710N,硬件版本V1.5。原装Flash是2MB的,DDR是16MB。我想刷OpenWRT,于是先改造硬件;
步骤如下:
1. 首先把DDR换成64MB的,补上R66。路由器能正常启动,功能正常;

2. 然后把从官网下载的OpenWRT固件写到16MB Flash(华邦W25Q128)中,然后替换2MB的原装Flash。
结果路由器的指示灯微亮,网口不通,也没有WIFI,摸主芯片不发热;显然主芯片没有工作起来;

主芯片不工作,可能有几个原因:a. 下载的固件有问题;b. Flash芯片不匹配;
接下来开始找原因:
1. 把原装2MB的固件读出来,写到新Flash中;再焊回路由器,结果还是不能启动;
2. 用示波器查看启动时的信号,新老Flash抓到的一样:时序模式都是Mode0,收发的数据完全一致。跟踪看了几十个字节都是一样的。另外Flash的Status寄存器也是一样的。
3. 另外找了一片2MB的Flash,品牌和型号都和原装Flash不同。相同的操作步骤,加载原固件,路由器却能正常启动工作;
走到这里搞不下去了,难道是这个硬件版本不支持大于2MB的Flash?有对这个熟悉的网友,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还有玩这么上古配置的路由啊,家里还有两个在吃灰

网友:
我猜是没写BOOTLOADER...

二○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网友A:
16M flash先用编程器写入WR710适配的breed(就是楼上海盗说的bootloader),然后焊接回板子,启动路由,进入breed界面,就能随便刷固件了。刷了固件,还要刷入从原2M固件里提取的ART,才会有无线。具体可以在论坛搜相关教程,也可以去我QQ11651189空间看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 flash先用编程器写入WR710适配的breed(就是楼上海盗说的bootloader),然后焊接回板子,启动路由,进 ...

但是我烧写提取出来的原固件也不能启动,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
op启动不需要Uboot 吗?

网友:
内存补焊一下。

楼主:
内存是焊接良好的,换2MB Flash就能正常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烧写提取出来的原固件也不能启动,这怎么解释呢?

原固件2M,新闪存16M,bootloader、firmware、art三者的位置变了,一般不能启动吧。

网友:
这个不好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固件2M,新闪存16M,bootloader、firmware、art三者的位置变了,一般不能启动吧。 ...

+1,老湿机...

二○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网友:
没有ttl接口吗?有可以看输出

网友:
高手,很多路由器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吗?不支持过大的ROM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百兆路由器吧?百兆就不折腾了吧

网友:
接LAN口当成AP用,还可以。

楼主:
按照大师们的建议,一步一步操作,已经成功刷上Openwrt。在此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至于“原厂固件加载到大容量的Flash不能启动的问题”,我还是没搞清楚原因。现在猜测有可能原厂固件会判断Flash的类型,发现比原装的容量大就拒绝工作。

楼主:
WR710N是太古老了,但看到它小巧,还可以改造USB口,挂个移动硬盘做简单NAS,低功耗还是值得玩玩。现在刷上Openwrt,但是还不会配置。特别是组件下载总出错。

网友:
先刷对应的BREED,,再进BREED刷OP,刷ART无线

https://breed.hackpascal.net/

现在还玩这个,,,H大大佬早就停更了

网友:
WR710N 好像是AR9331的CPU吧,刷WR703N的固件啊,不过我的WR803换64RAM的时候也发现,有的TP-LINK的原厂固件并不支持64内存,即使编程器刷也启动不了,openwrt的应该可以但是没有那个原厂中继了

网友:
4楼正解,最简单粗暴直接的刷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