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D TLC的最终归宿是什么?PSLC!CHGD8U5D最终方案!

楼主(2025-05-18):
事情是这样的,偶然得到了两颗颗粒,是从海鲜市场上弄的坏盘,88nv1120上面拆下来的两颗丝印位CHGD8U5D,BGA132的,看着丝印像江波龙的封装风格,如下图:

上测试架查颗粒id,为EC3A98BF94C6,4CE 4DIE的,查了下网站,应该是K9OKGY8S7D的4CE版本,前者8CE 8DIE 128G,手上的是4CE 4DIE 64G的,制程是SS19 1YNM的2D TLC。原盘是电路故障已经无法修复,88nv1120这个主控坛友们也知道,表现是在说不上好,搬颗粒到固态主控的话,可以选2256K或者2258H,2258XT好像不支持这货。。不过两颗也就120G,容量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思来想去还是做U盘吧。那就干脆好好玩玩这两颗2D TLC,没想到是噩梦的开始···

根据这个帖子新手20天搞定SM3268M双贴4CE CHGD8U5M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SM3268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看速度好像不是贴别快。手上没3268的板子,于是上了3267,两个都需要短接SB8,电压1.8V就行,3267开出来速度也不咋地,跟3268差不多,写30读100差不多这样子,忘记截图了,而且感觉颗粒体质不算很好,老感觉3267、3268的开卡工具筛选不干净坏块,黑片工具低格又很容易开不出来,折腾了好久,想起了黑片小王子IS917,查了一下应该是支持的。

917这个主控,讲句心里话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也许是前辈IS903太过于优秀,亦或者IS917的工具不太好用等等,一时半会想着也没更好的选择,于是上了IS917,

917这个主控的工具像2258XT一样也是根据制程分包的,要找对应的包,但是有些包也没有啊!(恼)不然直接进去按开始是没反应的。
正确的打开方式为:
1.打开917开卡文件如Innostor 917 MP Package V917106M41-8目录下
2.打开SETTING.SET这个文件
3.按Crtl+F,搜索IDBT,把所有IDBT的选项均改为0,如图所示

楼主这里找到了3个IDBT选项,分别是EraseAllCheckIDBT=0,SearchDGIDBT=0,SearchDGIDBT=0,反正都改成0就完事了
4.保存,重新打开量产工具,记得手动勾选盘,这里也是一个大坑,选上它!!!勾选上它才可以开,如紫色箭头所示

一通瞎吉儿设置,直接开卡,如图:

成功开卡:

跑分也并不好看·····

体验还是很差,后面开了扫描也一样,

反正出缓大波浪,坏块也不少,研究了下黑片工具,(Innostor_917LFA_MP_Package)发现也开不了。
那就2.0主控吧,这下总能稳了吧?
CBM2199干它!
全盘扫描,开了将近6个小时,等死我了

当天跑圈是能过的,放了四五天之后在检验,您猜怎么着?喜讯它爆红啦!

郁闷了很久,气得我差点儿给颗粒掰了(迫真

无意打开了3281的支持列表,发现黑片工具里面居然有这个颗粒ID,简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太好啦!

正好看到大佬开源的SM3281,手痒痒自己也弄个几片,手动贴小料还是有点酸爽的。。。电压跳1.8V,跳上SB8即可。

PSLC固件也是自动匹配好的,不需要改啥,直接进去开开看。

又是漫长的等待~

我看到开出了30多G的时候,相思的心都有了,这颗粒也太烂了吧···,速度跟3267也没啥差距,黑片工具本身也没4K,有没有什么办法拯救一下呢?有的兄弟,有的,sm3281可以PSLC啊
再次感谢SM3281主控把TLC/QLC颗粒开卡成SLC模式的一些经验分享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中的教程,按照教程把AutoFlashEcc设置成0,再瞎吉儿设置一下开卡就行

等了50多分种就开好了,软件内显示加载韧体失败什么的,实际是BUG,重新插拔一下已经能显示盘了,格式化一下~,总容量20.8G,大概21G也符合PSLC之后,TLC转化1/3的容量的客观事实。

跑个分,这下总算还行了,

全盘不掉速还是可以的,前提是以容量为牺牲,不过寿命跟速度肯定都上来了。而且我是一开始上的3281测试架开过,写满数据的,后面又是植球焊接的,数据也没检验失败什么的,证明PSLC对2D TLC颗粒效果还是可以的,跑了下HD TUNE和全盘测试也都是没问题的

写入小幅度波动,不过怎么说也比大波浪好

完美PASS~

装壳,送人!

所以说,2D TLC最好的归宿其实还是PSLC,特别是BCH的U盘主控的话,体质不好的最好还是PSLC吧~~

完结,撒花!
感谢观看!

网友A:
放两个月看看校验还行不行?反正2d tlc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两个月看看校验还行不行?反正2d tlc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垃圾

估计是没问题的,我测试架开卡完跑圈完放了一阵子,然后又反复焊接了好几次,拆装温度也不低的那种,做好了直接校验数据也没出错~PSLC还是挺牛的

网友B:
归宿就是垃圾桶,不因为2D TLC,而因为闪存年份久就是原罪

网友:
TLC都能搞出这么快的读写速度啊

网友C:
这个速度简直难以置信的满意了 我测试了一片 32G bics4  1CE TSOP 封装的颗粒,贴 3281 按照说明开的 PSLC 结果读写速度和黑片工具低格开卡没有任何变化,关键写入依旧大波浪~一度怀疑这个所谓 PSLC 只是纯屏蔽了 ECC 高的块

网友:
没错,2D TLC最终归宿就是配3281开成PSLC

网友:
看到了  小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速度简直难以置信的满意了 我测试了一片 32G bics4  1CE TSOP 封装的颗粒,贴 3281 按照说明开 ...

容量有变化吗?配置文件改了吗,理论上pslc速度会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有变化吗?配置文件改了吗,理论上pslc速度会上去的

ECC3 32G 变 8G 结果写入速度没得变化,那还不如开全容,慢就慢点吧 可能 1CE 的再怎么搞也上不去了吧

网友:
pSLC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速度简直难以置信的满意了 我测试了一片 32G bics4  1CE TSOP 封装的颗粒,贴 3281 按照说明开 ...

我也是照那个贴子开过一片bokb的黑片,开出容量有14g,放几天后校验还是不通过,估计颗粒太差了

网友:
我也有几颗这个垃圾颗粒,可以玩玩了

网友D:
说起来,手里还有几颗挺烂的9uhl,上3268可以开,但是一个星期之后爆红不知道双贴上3281n用黑片开满8ce之后速度和稳定性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手里还有几颗挺烂的9uhl,上3268可以开,但是一个星期之后爆红不知道双贴上3281n用黑片开满 ...

9uhl就是大烂片,我说的。
上3281开Pslc吧

网友:
其实你不妨试试安国,最近甚至有点喜欢上了安国,不管是2.0还是3.0的。碰到过好多次:3281正片工具可以开出跑圈爆红,黑片工具跑一夜时间不说,最后来个坏块过多,日了狗。然而移到安国上开低格比3281快多了,而且开出来足容,跑圈完全没问题,找谁说理?至于速度快慢,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感觉了,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2025-07-13):
你好大佬。我也有个金百达的120g,主控88nv1120。颗粒是CHGD8U5D 01611。现在盘不读了,找了四个开卡工具都是进rom磁盘管理能读到开卡工具不读,。不知道要咋办,做成U盘还是搬板好。

网友:
哼,无良心颗粒令人伤心,这也算传染吗?屁SLC的耐用性尚需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归宿就是垃圾桶,不因为2D TLC,而因为闪存年份久就是原罪

越早的颗粒不应该是越好吗?那时候U盘都很耐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