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48V20AH的电动车充电器改成60V20AH充电器?

楼主:
我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风扇不转,我想修复结果越搞越坏最后切底坏了。我盯上以前的48V充电器,很新没用过只是拆了一个电源输出接头。

看了网上的制作视频和搜索的资料,我的思路是打算接一个开关之后连接到可调电阻,然后电源输出那里并联一个电压表。电容换成100V耐压的。各位大师傅看看可调电阻接在哪里?我半桶水来的,搞不来这个。

我找了稳压电路(如TL431芯片),不知道这个充电器的主板有没有反馈电阻网络?

网上的资料说是通过调整反馈电阻的阻值,可改变输出电压。
   - **计算公式**:若原充电器输出电压为V1,目标电压为V2,需调整反馈电阻比例。例如,原电阻R1和R2满足V1=2.5V×(1+R1/R2),调整R1或R2的阻值使V2=67.2V(60V铅酸电池满电电压)。

我的想法是直接去并联一个带开关的可调电阻上去,需要用原来的48V就断开开关。需要改变电压的时候就打开开关调节可调电阻另输出电压到自己要的值。

这是网上买的

这里有R38、R39、R40、R41四个电阻不知道哪个是反馈电阻?

网友A:
48V 20AH不就是充电稍微慢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 20AH不就是充电稍微慢一点吗?

不是这个意思,是现在电动车是五个铅酸电池的了。以前闲置一个4块铅酸电池的充电器想改一下电阻和换一下电容把充电器的电压输出从53V改到6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