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hifi蓝牙5.0同轴光纤前级解码器diy

楼主:
之前做的外壳太简陋了拿不出手,今天换一个外壳制作,这蓝牙解码板当年老贵了180元,又买了同轴光纤输入板,加在蓝牙csr8675输入到ak4493eq解码器之前,期间用到三路i2s数据和加入一路有源晶振,用四路双掷切换数据,最后输入到解码器输出,这玩意支持aptx-hd,蓝牙输入无损音乐老爽了。电源12v也内置了吧,不用额外插入电源,看到简单,制作出来也花了半天时间,重在diy过程带来的感觉挺爽的。

网友A:
蓝牙是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是5.0吗?

是的,蓝牙5.0

网友:
自己DIY,其乐无穷。

网友B:
盒子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好大啊

故意买大的,小了的话零件直接可能会产生干扰

网友:
这么大的盒子,好唬人
能不能改进下,做下屏蔽什么的,搞精致一些

网友C:
选择5.4版本的蓝牙模块性能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盒子,好唬人,
能不能改进下,做下屏蔽什么的,搞精致一些 ...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5.4版本的蓝牙模块性能会更好一些

这是之前的板子够用了

网友E:
用线性电源,效果更好

网友:
木块都用上了,真正的DIY。

网友:
新瓶装老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线性电源,效果更好

差别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