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买的几样东西,和坛友们分享一下

楼主(2025-05-18):
最近买了几样配件和工具,整理一下和坛友们分享快乐
淘宝88VIP红包买的纯铜小鳄鱼夹,一只夹子用完红包也就几毛钱

鳄鱼夹的材质是纯铜镀镍的,磁铁不吸

尾孔的直径是2mm的

钳口面积比较大,而且两边都带防滑沟槽,夹持的时候更可靠

鳄鱼夹的上片塑料保护壳有一个向上的凸起,同时还有防滑纹路,捏夹子的时候能用上力而且不容易打滑

普通的表笔笔尖直径都是2mm的,用这个鳄鱼夹正好

这种2mm的鳄鱼夹最大的好处就是测试的时候,不用在表笔和鳄鱼夹线之间来回拔,直接把鳄鱼夹插到表笔上就能用

单根表笔的线阻大约69mΩ

插上鳄鱼夹之后的线阻大约71mΩ,仅增加了2mΩ左右,阔以

手里的成品鳄鱼夹就是这种,比较大,夹子还是铁的

表笔带螺纹,鳄鱼夹也是通过螺纹连接表笔的,连接确实可靠,但用起来也是有点麻烦

这台890C+的表笔是2mm的,新来的鳄鱼夹就给它用吧

下面买的是个焊锡丝送锡辅助工具,它的作用是在焊接的时候可以单手操作半自动的送锡,效率比较高,这个东西是3D打印的,在拼多多买的时候花了8块钱,后来看到5块多就能买下来的,买贵了

送锡器的尾部是个卷轴,里面可以缠绕一些焊锡丝,取下卷轴的方法是把卡簧抠下来即可取下卷轴

安装焊锡丝之前,先把焊锡丝拉直一部分

然后对准送锡器屁屁这个孔送进去,然后转动拨轮即可出锡丝

送锡器中间有个可以前后拧动的环,用来调节拨轮的松紧,以适应不同直径的焊锡丝

拨轮部分,用一只手的食指拨动拨轮,焊锡丝就能慢慢出来

两个拨轮互相咬合,焊锡丝从两个拨轮中间穿过

3D打印的,有点粗糙

焊锡丝就是这样被拨轮夹住,然后随着拨轮转动往外送锡

调节环最紧的状态,适合非常细的焊锡丝,比如0.3mm的

调节环最松的状态,适合粗的焊锡丝,比如1.5mm的焊锡丝

卷轴的容量有点小,如果焊接的量比较大,需要经常加绕焊锡丝,个人平时普通的DIY倒是够用

左手拿住送锡器,然后左手食指拨动拨轮,对准焊盘送锡,烙铁化锡,焊接完成

这个送锡器因为焊锡丝出口直径比较大,在送锡的时候直径细的焊锡丝会来回晃动,所以这个送锡器比较适合大焊盘或要求不高的焊接场合,如果是小焊盘或者精密焊接,还是用手指捏着焊锡丝去焊接更好

最近买的10mm的圆形2Pin磁吸连接器,这个东西是我之前看到坛友发的一个帖子里有这个东西,觉得这东西挺好,我也去买回来了,原贴地址我找不到了,那位坛友如果看到本贴,请回复一下,我这边也聊表谢意

中间的弹簧针和外圈的磁铁构成2Pin的结构

耀锐的内阻仪测量圆柱形电池的内阻,就是这么个姿势,很别扭,如果要拍照,要一只手掐着俩表笔,另一只手拿相机拍照,非常难受

做好一对测试线,俩个头都是公头的磁吸连接器

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弹簧针都需要锉掉一点

如果不锉掉一点,弹簧针过长,吸在电池上就会有缝隙

锉掉一点之后,贴合度就非常好了

以后再测试圆柱形电池就非常方便了,拍照更加舒服从容

手里有不少的管型VE端子,用来给线材做连接用,这种端子一般都是黄铜镀镍的,焊接外壳的时候吃锡也比较好

以前都是用钳子夹,就这么凑合着用的

前些天看到专用的端子钳,型号HSC8 6-4A,用完红包优惠券只要10块钱,那就买一把吧,用着也方便。端子钳标称适配AWG23~AWG7的线材,这种钳子淘宝拼多多很多家都在卖,外观我看不出来有啥区别,价格可是参差不齐,10块钱左右到50多块钱的都有,感觉都是一样的东西

钳口完全闭合的状态

钳口完全打开的状态,内部可见四壁皆搓衣板

实测AWG26的线材也能夹,夹完了也很牢靠,卖家说最细支持AWG23的线材有点谦虚了

先把线头剥出来合适的长度

然后套上端子

伸到钳口里,用力捏合钳子,稍微保持几秒再松开

端子的四面都有压痕,如果捏住端子使劲往外拉导线,纹丝不动,就是好了

手里有一台无治的的USB电子负载,25V@5A@35W的规格

有时候测试非USB接口的电源的时候,需要用导线连接电源和电子负载的压接端子

导线用的就是这种镀锡硅胶线,以前都是给线头镀锡,然后插到压接端子里压接上,次数多了,镀锡的线头会被压扁然后散开,还得重新焊接镀锡,比较麻烦

这回用VE端子做个连接,先把导线线芯拧直

套上端子

然后用钳子夹好

红黑各一条

再插到压接端子里,螺丝拧紧就行了,这样无论拧多少次螺丝,线头那里就再也不怕散花了

有道是:三分手艺,七分工具(包括库存),大家说对不?

EOF

网友:
这都能是第一

楼主:
半夜起来尿尿禁止偷看论坛

网友:
都是夜猫子

楼主:
白天太忙没时间,晚上过来玩一会

网友A:
半夜三更端详到手的宝贝,精神抖擞,属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三更端详到手的宝贝,精神抖擞,属猫的。

照片前几天就拍好了,一直没时间发,今晚有空

网友B:
Up主老师表笔那么粗吗?不整个特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主老师表笔那么粗吗?不整个特细的?

有的,后面那台欧万18B的表是特尖的表笔

网友:
我觉得这种钳口要好一些,压出来是扁的。你那种线头、线尾用还可以,如果闭合线路钳子拿不出来鸟……

网友:
夜猫子不少啊

网友:
磁吸连接器还是挺好的

网友:
负载仪倒不如改彻底一点。安卓口那加个开关,然后加上废弃的手机锂电池,再打印个底板外壳(MW站有模型)

网友:
三分手艺,七分工具

网友:
线轴来个皮筋防止散线,也不错

网友:
半夜发帖,疑似通宵折腾。

网友:
买这么多啊  不错

网友:
真不错 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猴哥有钱有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