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功率插座 电压不准

楼主(2025-05-18):
电压是222v 但是显示233v左右  拆开看了一下 大电阻 100欧没问题 两个电容 容量OK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求教

网友A:
一般来说市电的电压不一定就是精准的220V,不要被误导设备有问题。

网友:
浮动范围正常

楼主(2025-07-26):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市电的电压不一定就是精准的220V,不要被误导设备有问题。

服了  肯定两只万用表测量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了  肯定两只万用表测量过的

我有四个同款,有一台偏高

网友:
N年前我买过一支品宜的镊子,踏马的质量垃圾得无法直视,软铁的材质,而且做工极差。从那以后我就把这品牌拉黑了。

网友:
有一串电阻的,,几百K一个的,,有变值或者出厂就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