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铜转铝的事儿

楼主(2025-05-18):
很多坛友在抱怨现在很多家电曾经用铜的地方都改用铝了,其实抱怨是正常现象,铜确实比铝更实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但面临贫铜富铝的资源困局,作为制造业大国,咱们每年消耗的铜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还多,这数字够吓人的。但问题是世界主要铜矿分布在国外,由少数资本家控制,万恶的资本家操纵铜价,让全世界都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你说咋办?你不会说我只要铜,不管你怎么抬价我都买买买吧?铜价比起25年前已经升了6倍有余,以后还会继续走高,如果我们国家不提前进行铜转铝战略,很容易被外国卡脖子,产业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听说日本、德国也在加大铝代铜的研发投入,不是我们顶不住,全世界都顶不住,不是我们不想用铜,而是控制铜矿资本家在薅我们羊毛。

网友:
主要还是成本更低,

网友A:
家里面的电线,用铝线其实也没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面的电线,用铝线其实也没啥吧

铝线带大功率电器发热更大。

网友:
要看用的地方,要耐用性强的就不能代替了吧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功率不大的用铝线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带大功率电器发热更大。

铝线升级算呗

网友:
看情况使用   我觉得 只要标明了就可以

网友:
铝代铜用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也可以接受。

网友:
看使用场景了。家里的墙埋线最好还是铜线比较好,要是远距离架空线实际上用大线径铝线成本更低,可靠性也没啥问题,现在供电局的大线应该都是铝线。关键是做好铝线的电缆接头,一般有专用的铜铝转换接头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好的合金?纯铝还是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好的合金?纯铝还是不太行。

导电率金是第一,银是第二,铜是第三,铝是第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电率金是第一,银是第二,铜是第三,铝是第四

信口雌黄

网友:
标明无所谓,就怕铝镀铜来冒充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电率金是第一,银是第二,铜是第三,铝是第四

不是吧,很多用镀金的都是耐氧化需求,并不是导电需求,大功率触点都是银,镀金只用在信号传输的小型插接件,当然可能一部分原因是价格问题

网友:
人类啊,少造点武器,铜就会多出来好多。

网友:
高压传输用铝线很久了,低压看铝合金发展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电率金是第一,银是第二,铜是第三,铝是第四

导电好像银排第一,金稳定不易氧化,各种触点金手指用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