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扫码枪没线,能不能自己找个鼠标把usb线插头移植到这个扫码枪上用

楼主(2025-05-18):
我想问问,这个扫码枪没线,能不能自己找个鼠标把usb线插头移植到这个扫码枪上用啊?我看多数扫码枪另外一头插进电脑的都是usb接口的。我没有尝试过所以发帖问问有经验的大佬。

网友:
可以的。先搞清楚接口定义。
坛友的这个帖子不知道有帮助没有

网友A:
有一些是跟打印机线通用的,有很大一部分这个接口是用的10脚的水晶头,线序自定义的。TB上找一家先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是跟打印机线通用的,有很大一部分这个接口是用的10脚的水晶头,线序自定义的。TB上找一家先问问 ...

是网线的那些水晶头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通用,一头水晶,一头USB-A,大多数带232芯片

网友:
需要确定水晶头和USB线序定义,然后才能自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网线的那些水晶头吗

跟网线的长的一样,不过网线的是8个脚的, 扫描器 的是10个脚 的

网友:
不通用的,这个接口看着像网线的水晶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必须用专用的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