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问下压力传感器的表压和绝对压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5-05-18):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HNICS/SCX15DNC.html

传感器数据手册如上连接所示,发现参数上写着表压和绝对压,搞不懂这是个什么意思.
传感器结构图如下图所示,接口有A口和B口,手册上好像也没说A口、B口必须要加正压或负压,看到有些只接一个接口,有些2个接口都接

网友:
绝对压=表压+当地大气压力

网友:
“表压”是指绝对压力与大气压力的差值,以大气压为基准的表压,是相对压力

网友A:
举个糖炒栗子:一个红色的气球,给气球里吹气。看到气球大,说明气压大;看到气球小,压力就小,这时候气球外部如果是真空环境,完全没空气,那么气球内部的压力值,就叫绝对气压,如果气球外部是你当前所处的大气压,比如0.101Mpa,或者高原地区不到1个大气压,那气球内部的压力就是 相对气压。
绝对气压:测量点压力 相对于 真空的压力值。
相对气压:测量点压力 相对于 当前环境压力值。
传统机械气压传感器,都是通过一个应变膜片,当膜片两侧存在压力差时发生形变,通过ADC将形变量数字化后的到的压力值。mems电子传感器的原理可能不同,但行业名词概念存在继承性,应该是差不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糖炒栗子:一个红色的气球,给气球里吹气。看到气球大,说明气压大;看到气球小,压力就小,这时候气球 ...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相对气压类型的适用于绝大部分应用场合,除非遇到一些测量真空度的才会用到绝对气压类型的压力传感器?

顺道问下如下图所示,方案1和方案2

它们的最终压力值会是一样的吗?
给压差概念搞的头有些晕了,特发帖问问到底是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相对气压类型的适用于绝大部分应用场合,除非遇到一些测量真空度的才会用到绝对气压类型 ...

大概是一样的,两个孔的测量的是两孔的压差。一个孔的多半是引出了一个孔,另一个孔默认连接这大气压,图中是一个相对气压传感器的封装结构体,可以看到另一个孔默认连接Atmos,之间与大气相连。如果将atmos孔封死,内部抽真空,那就是绝对气压传感器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表压大气压显示是0,绝压大气压显示101.3kPa,差不多吧

网友:
不是高研究,估计没人注意,一般都是相对大气压的压力。如果压力口和大气相通能显示出大气压,估计就是绝对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