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救助!我的群联PS2251-07量产工具开始点了变红没反应

楼主(2025-05-18):
从今年年初因为写入文件一半不小心拔出导致写保护到现在,换了好几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都是2015、2016版本的,都太老了,好不容易从网上找了个新版本,不是一打开就红条,满心欢喜地调好参数,结果点开始没有反应,具体图片如下,本人是个新手,求大神帮忙,十分感谢!
Driver:F:Mode3,Flash No Support

网友:
这个工具   和    这家的芯片     量产 有难度

网友:
最好是先清空芯片,之后再量产。

网友:
这个包不支持这个闪存吧

网友:
2251-07目前没有开海力士16NM的固件包,扔了吧

网友:
放弃量产吧,目前没见流出支持HY片的正片工具固件,你这个是写保护了固件没掉可以尝试其它方法修复

楼主:
网上说要检查错误,结果这样了

楼主:
U盘检查坏块到一个区块,每次到那个区块就会卡住,然后后面的快速变红几秒就检查完了

网友:
我也有这种芯片量产多次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