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欧讯KG-679对讲机无声,7368G芯片损坏维修

楼主(2025-05-18):
欧讯KG-679对讲机无声,拆解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755-1-1.html

拆开后测试喇叭正常,清理一下耳机插孔上电后有声音了,然后把输出线换成了硅胶线。装机完毕上电池开机,发现喇叭处发热,瞬间感觉不妙!

再次拆机测试喇叭音圈烧断路了,测音频功放7368G芯片供电7.4V,而输出端6.89V明显偏高(OTL功放),确定损坏

网查的7368芯片大概框图

于是某宝下单,咨询客统一都是“不知道”

芯片到了,TA7368PL稍微窄点

不过还可以焊装的

原机喇叭5Ω 1W,新购喇叭8Ω 1W

新喇叭比原机的厚1mm左右

加热烙铁铲掉一层塑料压环

可以正常装配了

装机测试正常(一定要先外接可调电源观测电流确定无误)end

网友A:
悄悄问一下老哥,这个是蹲在小木屋的时候用的吗?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查实故障点不易,成功修复,手艺高超。

网友:
欧迅的还算国产中比较好的,防水什么的,都做的不错

网友:
来,我们来对讲,,,,,

网友B:
OTL功放烧喇叭,输出耦合电容击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L功放烧喇叭,输出耦合电容击穿了吗。

没有击穿,故障原因不明,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问一下老哥,这个是蹲在小木屋的时候用的吗?

是亲友一直在用的,只是听FM收音机

网友:
8欧德声音低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功放吧

网友:
成功修复,手艺高超。

网友:
除了保安之类的,现在能用到对讲机的地方不多~

网友:
声音大一点可以试试4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悄悄问一下老哥,这个是蹲在小木屋的时候用的吗?

这个估计是在吃鸡的时候躲起来当老6召唤队友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是在吃鸡的时候躲起来当老6召唤队友用的。

看来你经常玩吃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OTL功放烧喇叭,输出耦合电容击穿了吗。

应该是换线过程中有焊渣短路了输出电容,继而导致7368和喇叭烧坏,再次拆机焊渣脱落了故障不能复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经常玩吃鸡啊

没玩过,晕这种枪战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