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二手sm-F9000不能USB连接电脑

楼主(2025-05-18):
闲鱼买过多款三星差不多同样的,都是选的内屏坏、小屏能用、机身有磕碰且明显的,如w20、w23等,基本是骁龙855、12G、512G,主打一个存视频。基本保证在210元以内。最近的这台,无论如何不能通过USB传输文件,就是USB不能识别,弹不出那个选择。中间用过开发者调试等都不行。突然想起来,买的时候卖家说不能快冲,看来是这儿有问题了。想咨询一下大家还有别的办法吗?当然某根数据线传输硬件错误就不要想了。

再就是感觉蓝牙传输比较慢。还有没有更快的传输方式?比如这个安一个微信、另一个微信传输会怎样?或者QQ、飞鸽传书?因为没装电话卡,而且反正是只能wifi,就没装这些,一般来说,无线传输哪种快一些?

楼主:
微信传书好像大的文件不能传,没注意,文件大小限制是多少?

网友:
拆开把USB接口换掉...

二○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网友:
是不是usb只剩5v和地了

网友:
WIFI能用吗?安装QQ传输文件很方便的。

网友A:
钉钉也可以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钉钉也可以传输

qq自己不太会,传是行,后边的分类建文件夹太不容易了。手机中有些操作实话说不是得心应手,钉钉能否传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楼主:
qq自己不太会,传是行,后边的分类建文件夹太不容易了。手机中有些操作实话说不是得心应手,钉钉能否传文 ...

TO DESK  步进能穿 还能远程传 不限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DESK  步进能穿 还能远程传 不限制大小

远程控制?总觉得常年用不安全。一直没用过

网友C:
我以前的三星手机需要电脑安装kies3软件才能通过usb传输数据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的三星手机需要电脑安装kies3软件才能通过usb传输数据到手机。

我这个肯定是硬件问题。同样的手机有好几个,那几个没问题

网友:
手机安装《超卓文管app》,用浏览器传输功能试试

网友:
换尾插试试,支持usb3.0的应该S5才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