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转盘式捕蝇器

楼主(2025-05-18):
这个捕蝇器由一个减速电机驱动上转盘慢慢转动,再不引起苍蝇警觉的情况下由上转盘外围挡封闭苍蝇逃生通道,两组由外至内半径逐渐缩小的咬合齿互相咬合时苍蝇被驱赶到中间集蝇器,转至上下集蝇器通孔位置时,苍蝇自主或被驱赶至下层集蝇器。

这个捕蝇器使用一节18650电池供电,拆开发现,充电口和电池之间是直通的,没有任何充放电控制电路,如果使用没有保护板的电池,会由过充、过放问题,配的这颗电池好像带了保护板,少电时,输出1A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只有0.1A。

使用体验:捕蝇很容易,大部分苍蝇几乎没有意识要逃跑,不过,一些设计缺陷导致捕蝇战果几乎为0(试用一天,守候眼见捕获不下20只,第二天,集蝇器里只有一只饿死的苍蝇):电池仓后面有一些孔,孔径很大,苍蝇很容易从这些孔钻出来;电池仓后面,尤其是开关后面的缝隙过大,苍蝇很容易从那里钻出来。补救措施:下面的孔用电工胶布封住,侧面的缝用热熔胶封住。这个捕蝇器还2个问题:饵料槽太浅,只能放细分状饵料,粗的饵料会被转盘齿刮到,然后堵在两齿咬合处;苍蝇被赶到中间集蝇器后没有被计时赶到下层集蝇器,在转盘缺口对准中间集蝇器缺口时可以返回饵料投放区,虽然不能逃跑,但容易被咬合齿压死在咬合处,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2只苍蝇这样被压死了。

网友:
有粘蝇板好用么?

二○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楼主:
粘蝇板没用过,用过粘蟑螂的,容易粘到壁虎等不想粘的动物,而且需要经常换。

网友A:
应该用高压电把苍蝇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高压电把苍蝇电死

高压的要清理,不然,过一段时间威力就不够了。

网友B:
看来是不太实用

网友C:
天气热了,又该灭蚊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热了,又该灭蚊蝇了

哪种蚊香好用?我买榄菊蚊香,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点了3盘,蚊子似乎感觉不到蚊香味,它们的蚊香液也没效果,好像现在的蚊香都减毒了,以前的蚊香,蚊子飞过就被熏坠落,现在顶多避开蚊香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不太实用

堵住那些苍蝇逃跑的孔应该就好用了,就是放饵料不方便。

网友D:
居然真有这么傻的苍蝇啊

网友E:
家用还是喷雾剂比较方便,安装好窗纱防止室外苍蝇入室

网友F:
能抓到不   有照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抓到不   有照片嘛

很容易抓到,等把能逃生的口堵住再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真有这么傻的苍蝇啊

苍蝇不傻,而且反应很快,只是贪吃才被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还是喷雾剂比较方便,安装好窗纱防止室外苍蝇入室

非密闭房间就不好这样做了。

网友:
这个我用过几年了,效果可以的。没有饵料,就用白糖水,不过容易干,每天要滴几滴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蝇板没用过,用过粘蟑螂的,容易粘到壁虎等不想粘的动物,而且需要经常换。 ...

这个晚上也有蟑螂什么的被抓到,不过那货容易堵孔……

网友:
跑苍蝇的原因是上下集蝇口之间间隙过大,可能也是制造公差导致。堵住漏洞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苍蝇容易卡死在齿轮、电池仓等地方,还是不如从源头去想办法。

网友:
感觉设计还是很巧妙的,就是漏洞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