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东芝THGJFCT0T44BAKLB组装U盘原来可以这么操作

楼主(2025-05-18):
前段时间在咸鱼买了个东芝的UFS芯片想组个U盘,直接上JMS901主控无法识别根据提示貌似是不支持这款芯片,随后上SM3350主控量产成功进行测试时发现写入没问题但一读取操作就掉盘且无法通过diskgenius软件进行分区操作,反复量产后就是一读取就掉盘出错后无法使用,然后突发奇想通过SM3350主控量产成功后拆除芯片搬到JMS901主控上插电脑直接可以使用了跑圈也通过了也可以diskgenius软件对其操作了,但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JMS901主控板奇烫无比(跑圈时死机)后用风扇对着主控吹才完成跑圈。发热严重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对JMS901主控板上三路供电电路测量发现一路输出短路(如图所示)后对这路DC-DC芯片拆除使其不提供输出那么就不存在短路发热问题结果也是这么做的(是不是这款芯片THGJFCT0T44BAKLB点位与其他东芝芯片有差别),拆除这一路供电U盘运行也没问题跑圈也没问题一切正常温度也属于正常范围内。虽然搬到JMS901主控板上可以使用了但无法通过JMS901的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刚发现可以被JMS901量产使用了,3350可以量产此存储芯片但无法使用,901无法识别故无法量产使用,结合两者通过3350量产后相当于给存储芯片初始化,初始化后可以被901直接识别使用,然后再通过901量产后插入U盘就不会出现Firmware File not support all chips!提示了。

网友:
这个操作楼主是怎么想到的,真是人才,佩服、佩服。

楼主:
刚发现可以通过JMS901量产了量产后插上U盘就不会出现Firmware File not support all chips!提示了,通过SM3350主控量产后相当于对存储芯片初始化,被3350初始化后在901主控板上可以直接识别使用。总结3350可以量产此存储芯片但无法正常使用,901无法识别故无法量产也就无法使用,通过两者结合就可以在901上识别并可被量产使用。

网友:
思路比较牛逼

网友:
可以嘛,这样也行

网友:
属实是奇才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