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第一次走夜路就闯诡了!记,我有一颗颠倒正负极的锂电池

楼主(2025-05-18):
电容点焊机还没用来组装过电池,实在是对网上的18650不放心,反而当电子DIY的电焊机更好使。

好不容易收集到5颗电动工具的电池,费时费力的拆出来,正负极打磨平整,焊接,装进套壳,想到马上就能让我的洗车机滋10米远,乐开了花!然,

电池壳套料的驱动板,换了2块都处于保护状态,B+、B-电压正常,P+、P-的输出为0或者5v。

量了一下5块电池的电压,其中最外面靠近红线的一颗只有2.8,其余的4v左右。立马想到把其余4颗连接马达放电,让电压均衡再试试。到这里就是诡异的开始!

我拆掉了4根细一点的(均衡用的?)线,正负极红黑线偷懒没拆(图中的黑线是后来拆的)。电机用夹子夹在了2345号电池串联后的正负极,它开始欢快的转起来了,嗡嗡的,很有力的样子。

我去做其他事情了,让它放着电。大概10分钟后,电机停了。我摸着5号电池有点热,拆开了黑线,然后测量了一下5号电池。它的正负极居然颠倒了,刚开始有-1.5v左右,慢慢掉到了表显的读数

我很纳闷!保护板和电机一起对我的电池施了魔法……考考你,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如果你也想得到一颗正负极颠倒的18650电池,请复刻我的操作。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 便,组装之前得仔细检查

网友A:
充满电再测就没事了

网友B:
水平真高,锂电池还能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真高,锂电池还能接反?

你没看懂

网友C:
它是电动机也是发电机。

网友:
电池本来有问题然后被反冲了?

网友:
手电筒老人装反啦,充电,发现不亮,我拿回来测量电池极性就反啦,重新充电后就正常啦,现在还在用。

网友:
电沧放电的过程是反充电的过程,当另外三节的容量较足的时候,而5号电池容量较少,过度放电把5号电池反充电,当然电压就会成负数了,没什么奇怪的!但这个情况离电池报废也不远了。

网友:
这种电池如果在电动汽车上,估计就会起火燃烧!

网友:
电池损坏了的话是有机会量出负电压的
我在某个维修UP的视频看过

网友:
小玩意解决大问题

网友D:
在电机停转时,就相当于导线了,5的电量最少,234相当于给5充电,4的负极接5的正极,2的正极通过不转的电机接5的负极,肯定会变反电压!

网友E:
5号电池的电量放完后,234号电池给5号电池反充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号电池的电量放完后,234号电池给5号电池反充电造成的。

请教类似的情况: 假设1颗没电的电池和3颗满电的电池串联,接电动机,一段时间后,没电的电池也会正负极颠倒吗?还有为什么电机会停止工作呢?我刚刚测试了,它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机停转时,就相当于导线了,5的电量最少,234相当于给5充电,4的负极接5的正极,2的正极通过不转的电机 ...

我检测了电动机,它是好的。234号电池的电压串起来还有11.5v(测试能带动电机,而且转速很快)就算5号电池没电了,也不会停机才对。停机以后,5号电池的反电压原因,经过你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再测就没事了

你的字少,但是蕴含深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是电动机也是发电机。

发电机又是什么原理,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
电池不均衡应该电压低的补电向高的看起齐

网友:
那颗已经报废了。过放后内阻已经变化了,即使再充电回压,损伤也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