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线鼠标中键滑动间歇性失灵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

楼主(2025-05-18):
无线鼠标中键滑动间歇性失灵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

网友:
苹果的话不移动,就是ic坏了

网友A:
要么卡了要么编码器坏了,检查系统资源占用和滚轮是不是橡胶引起的打滑,我前几天也刚修好一个类似的橡胶滚轮打滑引起的中键翻页失灵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
可能是编码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卡了要么编码器坏了,检查系统资源占用和滚轮是不是橡胶引起的打滑,我前几天也刚修好一个类似的橡胶滚 ...

非常感谢!!!滚轮打滑怎么处理,我用卫生纸擦了擦,感觉似乎好点了,但还是改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卡了要么编码器坏了,检查系统资源占用和滚轮是不是橡胶引起的打滑,我前几天也刚修好一个类似的橡胶滚 ...

非常感谢!!!我用卫生纸擦了擦,感觉似乎有点改善,但不明显。打滑怎么处理?

楼主:
谢谢3楼老师!!!我用卫生纸擦了擦,感觉似乎好了点,但效果不大

网友:
估计要换编码芯片了。

楼主:
我是做设计的,经常用中键滑动来调整CAD类软件的窗口大小,用中键按键来移动视图,而且是使用频率非常高,中键滑动略微有那么一点短暂性的微小失灵,就会降低我工作的效率。所以我遇到的失灵不是彻底失灵,只是微小的失灵,所以微小的失灵是不是与编码芯片损坏无关?编码芯片损坏也会出现轻微的中键滑动失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设计的,经常用中键滑动来调整CAD类软件的窗口大小,用中键按键来移动视图,而且是使用频率非常高, ...

换掉机械编码器就行了,时间长了磨损或者进灭都有这可能...

二○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卫生纸擦了擦,感觉似乎有点改善,但不明显。打滑怎么处理? ...

整个拆开,然后把橡胶部分掰下来用酒精啥的洗干净,最后往回装的时候给滚轮和橡胶的缝隙滴几滴502就行

网友:
喷酒精到编码器里面,来回使劲转滚轮,然后装回去,能管用一阵子,然后很快又不行了。
彻底解决,需要更换滚轮编码器,如果是个人用的,可以考虑TTC的防尘金轮编码器,平均寿命4800~7200万圈。便宜编码器也能用,不过可能用一阵子又失灵。

网友:
往编码器里滴防锈剂,接触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