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不起玻璃水了,自制玻璃水将就一下吧

楼主(2025-05-18):
(图片)

网友:
我是直接扔水箱里面

网友:
记得用纯水,否则管路久了会结水垢

网友:
不推荐这种,因为最后有不溶解的东西,有颗粒有絮状的,我建议买浓缩液,因为洗车店都是浓缩液配水。

网友:
自别的看似相似,但好像还有颗粒难以溶解的

网友:
夏天可以使用普通纯净水替代玻璃水

网友A: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 ,我都是直接加自来水到水箱,然后挤点洗洁精进去。从买车到后来换车,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我是直接水里倒点洗衣液,一样的效果

网友:
前年的玻璃水现在闻有一点点臭味,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有不溶解的颗粒,一般用浓缩的似乎好些

网友:
还不如直接加自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 ,我都是直接加自来水到水箱,然后挤点洗洁精进去。从买车到后来换车,都是这样搞的。 ...

学习了,以后也用洗洁精

网友:
无卵用的,直接买浓缩液,这种放久了会有沉淀。

网友B:
可以再往里面加点酒精,就是防冻玻璃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往里面加点酒精,就是防冻玻璃水了

坐标湖北,目前冬天都没见过水结冰了。。。唉。。全球气候变化太明显了,9几年的时候还能去河面上的冰层滑呢。。

网友:
冬天可以买2瓶,夏天我直接就是纯净水加洗洁精,十几年啦。

网友:
纯净水加洗洁精,一直都这么用。

网友:
确实放几天之后会有絮状沉淀。这款我也用了2年,现在用的多多买的浓缩液。兑自来水或者净水机里的水。冬季会加点酒精增大冰点。

网友:
我也用这种,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 ,我都是直接加自来水到水箱,然后挤点洗洁精进去。从买车到后来换车,都是这样搞的。 ...

我和你一样,自来水加洗洁精,洗洁精要少点,不然泡沫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