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调速微风扇的电机是有刷直流电机

楼主(2025-05-18):
前几年买的调速微风扇,今天把电源的后盖打开看了一下,才知道只是监控电源加了个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来控制风速,可以确定风扇的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很小的风扇要卖39.6元,是不是有点贵。

网友A:
再贵,只要有人买就是有市场

网友B:
无刷的吧,有刷不要磨光了。。家里也有一个小的用了很多年,,估计是铜线圈,还没坏,,就是没啥风,,有空要做一个有力的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贵啊

网友:
山寨的做工,改变电压调速

网友:
这种有刷风扇卖39.6元确实贵了。

网友:
这个同款电源,我也有

网友C:
两线供电自然是有刷电机了。

网友:
很大成分智商税

网友:
这种220V风扇都没有碳刷。你这带直流电源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贵,只要有人买就是有市场

这个就看产品能不能达到客户预期呀,贵必须有贵的价值,不然也会很快黯然离场.

网友:
有小的30厘米左右那种10几元,,拆过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要拆开电机啊。

网友:
好歹也把电源板抽出来看看啊,另外风扇也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线供电自然是有刷电机了。

两线也有无刷的,像电脑机箱风扇那种

网友:
直流两线也不定就是有刷的  有自带驱动的  像电脑风扇那种

网友:
感觉不划算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吧,有刷不要磨光了。。家里也有一个小的用了很多年,,估计是铜线圈,还没坏,,就是没啥风,,有空 ...

爪极定子铁芯,线轴绕组,楼主比高压交流多了277霍尔加2颗功率管扩流,微风扇无刷驱动板。楼主拆的是可调压电源适配器。要风力大的,可以改4818,5520等短轴外转子直流无刷,输出轴用塑料盖挡住,避免碰到线磨损,叶片塑料头固定在电机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