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流媒体后视镜

楼主(2025-05-18):
捡了个流媒体后视镜,没有后视摄像头,多多上找,商家都说没有配套的,这种AVin口是不是接一根多芯线与万能后视摄像头就可以配套?

网友:
去修理厂拆一个,伤车比较多,挺好找

网友A:
这种后视摄像头比较难找,首先你得分清配的是4针还是5针摄像头,即使是5针摄像头,但不一定能匹配,还区分普通的和流媒体的。

网友B:
普通倒车影像的摄像头扛不住一直工作的,发热量很大的!

网友:
这种4s店送的拿来干嘛?分辨率不高

网友:
拆开看看那个AV插座里面是几线的。

网友:
你可以接上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后视摄像头比较难找,首先你得分清配的是4针还是5针摄像头,即使是5针摄像头,但不一定能匹配,还区分 ...

拆开测试了,是四针的

网友:
倒车摄像头,应该通用。

网友:
能联系到厂家问问么

网友:
看着比较旧的型号了

网友:
跑线看看AVin线序

网友:
弄清线序差不多就行

网友:
尝试跑芯片电路,应该能猜出接线定义。实在不行算了,在后面弄台联咏96650运动相机循环记录,万一后视镜款硬件故障死机,不影响后面。

网友:
极有可能是模拟的,但是不一定能配上,得咨询商家,配不上了再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后视摄像头比较难找,首先你得分清配的是4针还是5针摄像头,即使是5针摄像头,但不一定能匹配,还区分 ...

看网上都说难配,拆开看看是四针的,在拼多多上下单了三个,今天收到第一个,1080流媒体四针的,上机测试没有图像,商家让我剪断一根线,马上正常了,立即退掉另外两个单子。由此可见,只要清楚主要参数,配后视摄像头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倒车影像的摄像头扛不住一直工作的,发热量很大的!

四针的流媒体后视摄像头。